关于串口扩展芯片SP2349的使用求助

楼主(2021-09-26):
最近用到这款SP2349串口扩展芯片将stm32上的一个串口扩展为三个,使用中有些问题想请教下,
1、子串口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可直接用串口发送接收库函数来发送数据吗?
2、关于地址问题,要用指令先是要使得两个地址都为1,后面判断是那个子串口的数据也要用地址,这个是怎样一个顺序,
3、接收数据用中断,发送数据是不是也用中断好些
4,说是提供驱动函数,网页打不开,这个驱动该怎么写,芯片怎么配置,有没有好的思路分享下,
新手,真诚求教,芯片手册附上。

网友A:
1 是的,只是要加上控制时序。
2 地址为11的时候是配置模式,配置芯片的工作方式。判断接收地址的是工作模式,读取一个字节,然后读地址,判定是哪个串口发过来。文档13页
3. 发送也可以用中断,但是要考虑波特率匹配问题,见文档第7页。

网友B:
1、子串口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可直接用串口发送接收库函数来发送数据吗?
答:不仅与硬件接线有关,还必须采用针对SP2349芯片写的收发函数。普通的不行,因为三个外设的数据需要组合。
2、关于地址问题,要用指令先是要使得两个地址都为1,后面判断是那个子串口的数据也要用地址,这个是怎样一个顺序?
答:自己根据实际需来定。这里是最复杂的地方。
3、接收数据用中断,发送数据是不是也用中断好些?
答:当然用中断处理好,效率高。
4,说是提供驱动函数,网页打不开,这个驱动该怎么写,芯片怎么配置,有没有好的思路分享下?
答:只能根据手册给出的规则来写。不建议新手采用SP2349芯片。理由如下:
1、波特率:CPU是1个串口,SP2349芯片是3个串口面对3个外设进行通讯。
手册案例中:是按字节轮切各通道的数据。如果CPU是以9600的波特率轮发数据,哪么对应的三个外设采用的波特率是多少呢?初学者不易理解。
2、通道数据的切换:SP2349是用二根地址线(可选择4个,用了3个,另1个作为轮换周期的结束标记了)选择通讯对象的。地址在何时切换呢?
手册中的时序:是每发一个字节要换一个通道。所以,这时的发送数据是三个通道轮流抓取的?CPU端这样的发送函数,初学者不易理解。CPU如何处理接收的数据呢,就更难理解了。
3、实际上,通道的选择是有地址线决定的。如果按帧切换地址,初学都极易理解,函数也通用。不过三个外设,数据交换有发生在同一时刻怎么办,外设发送数据的时间是不是听你调度?收发时机不同,方案不同。初学者不易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的,只是要加上控制时序。
2 地址为11的时候是配置模式,配置芯片的工作方式。判断接收地址的是工作模 ...

谢谢大佬,如果用上电默认的配置,是不是只需要写中断接收发送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C:
上某一个宝查了一下SP2349的价格,卖的还真不便宜,怀着好奇,看了一下手册,就不明白了……,这玩意居然能有市场?还卖这么贵?
按手册上的说法,三串口同开速率可达19200,19200这个速率,哪怕直接IO模拟串口也比这个快了吧?用这东西还要多一个地址控制,毕竟在单片机上,你只是对着一个串口操作,而实际上,却要通过SP2349转发给不同的设备,那么问题来了,直接IO口模拟串口不好么?为啥要用这么一个,没啥用,用起来不方便,还贵的要死的东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如果用上电默认的配置,是不是只需要写中断接收发送部分就可以了

按理如此,但是手册里没看到缺省配置是什么。

网友D:
可以用一颗有四个串口的STC单片机,论坛找个四串口软件烧进去,一对三,还可以自己改参数,这肯定要方便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