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9851远程幅频特性制作 附测试程序与资料

楼主(2021-09-27):
本设计为一远程幅频特性测试的系统,在硬件上,采用单片机控制 AD9851信号发生模块,完成波幅,步进,输出频率的设置,通过高速 A/D 转换实时将输出波幅显示到液晶显示屏上。各个模块是相互独立的,保证了模块能够稳定输出频率为 1MHz-40MHz 峰值可调的信号波。利用适用于中频放大的 AD8367 芯片,对
波形进行无明显失真的放大。此外还利用频率检测模块以及有效值检波模块,两者能够在 1-500M 的范围内提供出良好的数据供软件部分拟合成幅频特性曲线。
所研究关键技术的嵌入式系统,具有高精度、高可靠性和低功耗等优点,主要从传感器数据采集、无线网络设计功能入手,利用嵌入式系统的控制优势,实现整个系统的智能控制和监测。本设计远程幅频特性测试系统将硬件平台采集的各种重要参数显示在 PC 机终端,让用户更加直观清晰的观测到幅频特性的改变。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AD98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okia_5110.h"
//***************************************************//
//函数1:           ad9851_reset()                    //
//函数2:           ad9851_reset_serial()             //
//函数3:           ad9851_wr_parrel(unsigned char w0,double frequence)//
//函数4:           ad9851_wr_serial(unsigned char w0,double frequence)//
//版本:              V1.1                            //
//***************************************************//
//                  子程序说明                       //
//***************************************************//
//函数1:  ad9851_reset()
//        复位ad9851,之后为并口写入模式
//函数2:  ad9851_reset_serial()
//        复位ad9851,之后为串口写入模式
//函数3:  ad9851_wr_parrel(unsigned char w0,double frequence)
//        并口写ad9851数据,w0为ad9851中w0的数据,frequence
//        为写入的频率
//函数4:  ad9851_wr_serial(unsigned char w0,double frequence)
//        串口写ad9851数据,w0为ad9851中w0的数据,frequence
//        为写入的频率
//需定义的位:
//ad9851_w_clk    ;
//ad9851_fq_up    ;
//ad9851_rest     ;
//ad9851_bit_data ;
//例:
//sbit ad9851_w_clk    =P2^2;
//sbit ad9851_fq_up    =P2^1;
//sbit ad9851_rest     =P2^0;
//sbit ad9851_bit_data =P1^7;
//***************************************************//
//                 写数据说明                        //
//***************************************************//
//写数据例:
//       ad9851_reset()
//       wr_lcd02_data(unsigned char x)
//       ad9851_wr_parrel(0x01,1000)
//       ad9851_wr_serial(0x01,1000)
//***************************************************//
//---------------------------------------------------//
//并行写1000Hz程序
//        ad9851_reset();
//        ad9851_wr_parrel(0x01,100000);
//0X01为开六备频
//ad9851_wr_parrel(0x00,1000);
//0X00为不开六备频
//---------------------------------------------------//
//---------------------------------------------------//
//串行写1000Hz程序
//ad9851_reset_serial();
//ad9851_wr_serial(0x01,1000);
//0X01为开六备频
//ad9851_wr_serial(0x00,1000);
//0X00为不开六备频
//---------------------------------------------------//
//---------------------------------------------------//
//                   程序                            //
//---------------------------------------------------//
////
////sbit ad9851_w_clk    =P2^2;  //P2.2口接AD9851的w_clk脚/PIN7
////sbit ad9851_fq_up    =P2^1;  //P2.1口接AD9851的fq_up脚/PIN8
////sbit ad9851_rest     =P2^0;  //P2.0口接AD9851的rest脚/PIN12
////sbit ad9851_bit_data =P1^7;  //P1.7口接AD9851的D7脚/PIN25
//////P1为8位数据口
//***************************************************//
//              ad9851复位(并口模式)                 //
//---------------------------------------------------//
void ad9851_reset()
{
        ad9851_w_clk=0;
        ad9851_fq_up=0;
        //rest信号
        ad9851_rest=0;
        ad9851_rest=1;
        ad9851_rest=0;
}
//***************************************************//
//              ad9851复位(并口模式)                 //
//---------------------------------------------------//
void ad9851_reset_serial()
{
        ad9851_w_clk=0;
        ad9851_fq_up=0;
        //rest信号
        ad9851_rest=0;
        ad9851_rest=1;
        ad9851_rest=0;
        //w_clk信号
        ad9851_w_clk=0;
        ad9851_w_clk=1;
        ad9851_w_clk=0;
        //fq_up信号
        ad9851_fq_up=0;
        ad9851_fq_up=1;
        ad9851_fq_up=0;
}
//***************************************************//
//          向ad9851中写命令与数据(并口)             //
//---------------------------------------------------//
void ad9851_wr_parrelnums(unsigned char w0,double frequence)
{
        u8 i;
        for(i = 0; i < 5; i++)
                ad9851_wr_parrel(w0, frequence);
}
void ad9851_wr_parrel(unsigned char w0,double frequence)
{
        unsigned char w;
        long int y;
        double x;
        //计算频率的HEX值
        x=4294967295/180;//适合180M晶振/180为最终时钟频率(或30M六倍频)
        //如果时钟频率不为180MHZ,修改该处的频率值,单位MHz !!!
        frequence=frequence/1000000;
        frequence=frequence*x;
        y=frequence;
        //写w0数据
        w=w0;
        P1=w;      //w0
        ad9851_w_clk=1;
        ad9851_w_clk=0;
        //写w1数据
        w=(y>>24);
        P1=w;      //w1
        ad9851_w_clk=1;
        ad9851_w_clk=0;
        //写w2数据
        w=(y>>16);
        P1=w;      //w2
        ad9851_w_clk=1;
        ad9851_w_clk=0;
        //写w3数据
        w=(y>>8);
        P1=w;      //w3
        ad9851_w_clk=1;
        ad9851_w_clk=0;
        //写w4数据
        w=(y>>=0);
        P1=w;      //w4
        ad9851_w_clk=1;
        ad9851_w_clk=0;
        //移入始能
        ad9851_fq_up=1;
        ad9851_fq_up=0;
}
//***************************************************//
//          向ad9851中写命令与数据(串口)             //
//---------------------------------------------------//
void ad9851_wr_serial(unsigned char w0,double frequence)
{
        u8 diss[30];
        static adenter = 0;
        unsigned char i,w;
        long int y;
        double x;
        sprintf(diss, "SADEnter:%d", (int)adenter++);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10,3,diss);
        //计算频率的HEX值
        x=4294967295/180;//适合180M晶振/180为最终时钟频率(或30M六倍频)
        //如果时钟频率不为180MHZ,修改该处的频率值,单位MHz  !!!
        frequence=frequence/1000000;
        frequence=frequence*x;
        y=frequence;
        //写w4数据
        w=(y>>=0);
        for(i=0;i<8;i++)
        {
                ad9851_bit_data=(w>>i)&0x01;
                ad9851_w_clk=1;
                ad9851_w_clk=0;
        }
        //写w3数据
        w=(y>>8);
        for(i=0;i<8;i++)
        {
                ad9851_bit_data=(w>>i)&0x01;
                ad9851_w_clk=1;
                ad9851_w_clk=0;
        }
        //写w2数据
        w=(y>>16);
        for(i=0;i<8;i++)
        {
                ad9851_bit_data=(w>>i)&0x01;
                ad9851_w_clk=1;
                ad9851_w_clk=0;
        }
        //写w1数据
        w=(y>>24);
        for(i=0;i<8;i++)
        {
                ad9851_bit_data=(w>>i)&0x01;
                ad9851_w_clk=1;
                ad9851_w_clk=0;
        }
        //写w0数据
        w=w0;
        for(i=0;i<8;i++)
        {
                ad9851_bit_data=(w>>i)&0x01;
                ad9851_w_clk=1;
                ad9851_w_clk=0;
        }
        //移入始能
        ad9851_fq_up=1;
        ad9851_fq_up=0;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ke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DS9851.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nokia_5110.h"

u8 Task_ID = 0;
u8 OLD_Task_ID = 0;
u8 i, RUN;
u8 enter = 0;
u8 dis[30];
int k1 = 0, k2 = 0, k3 = 0, k4 = 0;
u32 Fre = 100000;
double pinlv;
void init(void)
{
////        IT0=1;
////        EX0 = 1;
////        IT1=1;
////        EX1 = 1;
////        EA = 1;
        P0=0x00;
        P1=0x00;
        P2=0x00;
        P3=0xff;
}
char disbuf[20];
void main()
{
        init();
        LCD_init();
        UsartInit();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10,2,"AD9851XX");
        Key_Init();
        ad9851_wr_parrel(0x01, (double)Fre);        //0X00为不开六备频 0X01为开六备频
        LCD_clear();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24,2,"AD9851");
        LCD_Show_CEStr(10,0,"康威电子");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3,4,"000,100,000Hz");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10,3,"Point");
        while(1)
        {
                KeyRead();
                OLD_Task_ID = Task_ID;
                switch(Keycode)
                {
                        case E_K_L: Task_ID++; Task_ID %= 3;break;
                }
                if(Task_ID != OLD_Task_ID)
                {
                        LCD_clear();
                        LCD_Show_CEStr(10,0,"电子");
                        switch(Task_ID)
                        {
                                case 0: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24,3,"Point");break;
                                case 1: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24,2,"Sweep");break;
                                case 2: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24,2,"Step");changefre(&f_step, Keycode, dis);break;
                        }
                }
                if((Keycode != 0) && (Keycode != D_K_L))
                        Sweeper_state = 0;
                switch(Task_ID)
                {
                        case 0:
                                if(Keycode != 0)
                                {
                                        pinlv = changefre(&Fre, Keycode, dis);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3,4,dis);
                                        ad9851_wr_parrel(0x01, pinlv);
                                }
                        break;
                        case 1:
                                sweep_freq();
……………………

代码与资料下载: AD9851-Nokia5110资料包-驱动

网友A:
这东西的应用场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