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TTL是转换物理电平,还是可以把USB的信号转成TTL格式信号吗?

楼主(2021-09-27):
(无正文)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USB转TTL串口吧
USB是一种串口(串口是一大类接口,包括但不仅限于RS232),它拥有复杂的通讯协议,支持热插拔,并可以以非常快的速度传输数据。
串口,是指RS232串口,电平是与TTL不一样,需要转换。

TTL是指晶体管逻辑电路的电平,TTL和RS232之间只是信号电平不同,没有别的区别。USB也是TTL电平,但大多数51单片机没有集成USB控制器,所以不支持USB直接下载,并且由于USB协议非常复杂,一般也不使用51单片机软件来模拟USB。

网友B:
两者兼而有之。

网友C:
不明白你说的 “USB 转TTL” 是在转什么,希望具体说明。

网友D:
像某一个宝上卖的USB转TTL模块,就是USB信号与TTL信号间的转换

网友E:
从数据上,USB说是“HELLO”,但经过翻译,UART就成了“你好”
从协议上,USB走的是高铁,双向双轨,UART走的3级公路,是单向单车道。

网友F:
TTL是一种电平,串口是一种通信协议。
等于将USB转换成TTL电平进行串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