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单片机温湿度程序上面加个烟雾和雨滴?

楼主(2021-09-27):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在温湿度上面加个烟雾和雨滴,分开的我都有,可是不会往一起加

网友A:
是在温湿度传感器上加烟雾和雨滴检测功能,还是在系统上分别加烟雾和雨滴检测功能?是后者的话照虎画猫就可以了;前者不可以的。

网友B:
每个功能打包成一个子程序(函数),在主程序中轮流调用即可。
时序上有交叉,需要拆解重组。

网友C:
找一个例子并从中学习如何将不同的子程序模块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