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点亮这个8位的数码管?求指导

楼主(2021-09-27):
我想点亮这个数码管,就是不亮。有没有大哥帮忙看下。我刚跟着网上视频学习到这里,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你的数码管是共阴极还是共阳极的,你还要理解A,B,CDEFG是数码管的一笔,如果是共阴极的,ABCDEFG都是高电平,数码管就会显示8,如果你先显示0,g就要是低电平,所以你还要知道ABCDEFG分别对应那段,1,2,3灯数字分别需要abcdefg那段亮,如数字1,可能是b,c亮,其余不亮,按照你图中的顺序就是p口输出0x06,2,对应的是0x5b等,程序开始就要将你要显示的数字,按照0,1,2对应的数存到数组里,想显示数字时查表输出。另外你图中的数码管上右下角显示的12345678猜测时对应的数码管顺序,如果时这样的话你的连线就有问题,不应该和ABCDefgdp并联,需要另外引脚控制。你想一个数码关显示1,就需要P0输出0X06,对应数码官上的 1的引脚高电平,方可。你的连线方式适合2个数码管,P0分别连接两个数码管的笔断。再通过LE控制哪个数码管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你的数码管是共阴极还是共阳极的,你还要理解A,B,CDEFG是数码管的一笔,如果是共阴极的,ABCDE ...

我重新画了一下电路图,这次可以点亮了。使用6位数码管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换成8位的就不能正常显示。老哥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重新画了一下电路图,这次可以点亮了。使用6位数码管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换成8位的就不能正常显示。老哥 ...

你这数码管是分开的还是连体的?如果是连体的就是数码管不一样了

网友C:
我没问题
可能是接线画得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数码管是分开的还是连体的?如果是连体的就是数码管不一样了

连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问题
可能是接线画得不好?

老哥,能看看你这个代码吗?我接线应该没啥问题,我重新画了好几次,但是同样的代码用6位就可以,8位的就乱码。想是不是我的代码有问题

楼主:
这是后来用8位和6位数码管显示的结果,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哥,能看看你这个代码吗?我接线应该没啥问题,我重新画了好几次,但是同样的代码用6位就可以,8位的就 ...

主循环里加一个 Delay 也不用很久,1ms就行,再看看效果,任何锁存器都经不起你这么平凡的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循环里加一个 Delay 也不用很久,1ms就行,再看看效果,任何锁存器都经不起你这么平凡的折腾的。

哦哦哦,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能看看你这个代码吗?我接线应该没啥问题,我重新画了好几次,但是同样的代码用6位就可以,8位的就 ...

不如把你的代码发上来看看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后来用8位和6位数码管显示的结果,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你8位用的是共阳的管子,6位是共阴的,所以8位的显示混乱。你注意一下型号结尾CC是共阴,CA是共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