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输入数据如何提取

楼主:
我跟着正点原子学到串口输入,想把串口输入的数据保存在一个数组里面,但是后面判断这个数组里面数据的时候好像并没有作用,这是为啥

网友A(2021-09-28):
上面代码中没有接收数据的过程,USART_RX_BUF只是接收缓冲区而已,部填充接收的数据,当然是空的了。

网友B:
串口仅能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下载数据。
你需要的信息(数据、数字、字符、字串……),是由多个字节组合而成的。
如何组合,就是你要做的事!这是关键。
组合的规则,是参与通讯的甲乙双方事先约定好的,也就是协议,也是你可以决定的或学习的。

网友C:
你这是个发送程序,数据接收过程一般在中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