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RS485通信程序问题

楼主:
在开发板资料里面找到的一个485通信的程序  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想用这个程序改成  矩阵键盘连接STM32单片机然后向LED屏幕发送数据
但是现在在原来的资料里发现这个定义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定义的哪个端口 还有不知道要怎么链接才能发送接收

网友A(2021-09-27):
你的描述不太清楚,你如果需要做:矩阵键盘+显示+STM32,那么完全没要用RS485的例程,直接找个显示例程,加矩阵键盘代码就实现了

网友B:
先搞清楚两者之间的通讯协议,知道协议后就明白了。

网友C:
你要做的和485通讯有关系吗?与显示屏是通过485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