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接二级功放吗?一级声音小再接一级,还从音源接一级大功率功放

楼主(2021-09-27):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从音源接一级大功率功放 。

网友B:
你这个题,牵涉到问题比较多,单纯的放大, 一级二级三级 N级都是   可以!!!   的。 但是,其中牵涉到一个滤噪和失真的问题。正常的信号,不考虑这两个问题,只考虑放大,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网友C:
功放不能接二级功放,声音小只能换一级大功率功放。

网友D:
与喇叭配合,接喇叭的那一节使用,无需两级。

网友E:
应使用接音源的大功率前置放大器。

网友F(2021-12-22):
输出功率只和电源电高低及负载大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