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便宜的单片机芯片
关闭

楼主(2021-09-27):
如题, 要求只有两个字:便宜 具体描述: 要整体成本低。

前两天看到有人提问中提到了一个 0.13元的单片机, 好像是,SQ013  吧。引起了我的兴趣。看看功能呀什么的都能满足我大多数场合的需要,花了三天时间吃透它的说明书,感觉,能搞,不就是OPT么?我对自己代码的免修改还是有自信的,想入手了,发现,这烧录器有点贵啊…… 我得用多少片,才能把烧录器的成本差价补回来啊?

所以,在这里,问问见多识广的各位的黑友,有什么单价低,单次购买数量要求低,烧录器价格低,的三低产品么?

网友A:
有量厂家不是帮忙烧的吗

网友B:
不存在三低的单片机,OPT的开发套件不可能低的,五百块左右是起步价
至于最低订购数量,这就不好说,以前有的厂商会免费提供样片,现在,几乎是很少有了,芯片缺货
单价,这个是你得要那么多才有低的给你,你要是一个卖单片机的,100片才13块块钱,邮费就8块,你自己算一下
深圳这边的电子城,双休日很少有人,上班日,人家是一整车一整车的搬运贴片电阻电容之类的......

网友C:
0.13是以前了,现在可没有这个价格。可以把代码发给代理商帮忙烧录好供货。

网友D:
开发调试器可以找找代理商,烧写外加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强烈建议楼主不要搞单片机,也不要搞嵌入式了。去工地刷墙,贴瓷砖,做日结,那样不需要成本,也不需要编程 ...

刷帚,刮板,电动车,哪样不要钱?干哪行都要成本,除了乞丐,可惜现在管得严,否则哼哼。。。。

网友G:
某一个宝上搜索比较,靠谱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量厂家不是帮忙烧的吗

关键就是没量啊…… , 严格来讲,就是想把单片机的地位降低到做着玩的“耗材”,才想找找有没有低成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存在三低的单片机,OPT的开发套件不可能低的,五百块左右是起步价
至于最低订购数量,这就不好说,以前有的 ...

好的,看来还是只能在Flash单片机里玩……

网友H:
你是在我提高存储空间利用率的帖子里看到的吧,仿真器我记得好像都是近千块啊,烧录器好像是600多,而且现在肯定0.13元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是在我提高存储空间利用率的帖子里看到的吧,仿真器我记得好像都是近千块啊,烧录器好像是600多,而且现 ...

对阿,就是看到你这个0.13,某一个宝上往贵了找也就0.4,才产生了兴趣,就是一看专用烧录器,还卖750,就一下子觉得不香了,但是,兴趣被你钓起来了,就找了好多OPT单片机,然后发现,烧录器都贼贵,所以才发个帖子,想问问有没有不用专用烧录器的,或者烧录器很大众的OPT单片机

网友I:
PIC10/PIC12/ATTINY 这些单片机都非常便宜和流行。

网友J:
什么情况?感觉时间不对,现在不是应该有货就好,还敢还嘴讲价?

网友K:
现在这个时间段,满足不了楼主的要求了。后面芯片价格回落到之前状态了,很多国产单片机还是可以的。但是按楼主这个量,估计要自己掏邮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什么情况?感觉时间不对,现在不是应该有货就好,还敢还嘴讲价?

两个误区,
一,说是没货,那是针对大批量的生产企业,个人用户,买个十几二十片的,是不存在没货问题的。就好像06年时候铜荒的时候,说是都没电线网线电话线了,那是针对搞布线覆盖企业而言,你要给你家电脑配跟网线,随便一个数码店都能买到。

二,只是找低价位单片机,不是讲价,就好像铜荒那会儿,网线价格翻了3倍,家里不需要6类网线,问问有没有超五类,5类线,而不是说6类线能不能便宜点,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很多时候,市面上常见的单片机的功能,对于我的日常需求而言,依然是有些浪费的,所以问一下有没有更低端的,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即便现在晶元缺货,我依然不认为所有人都放弃了低端IC的生产。

网友L:
咋给你说呢,现在单片机也不便宜了,8PIN的都要四五毛了,以前二三毛, 而且还不一定保证供货量,拿的多的话可能就没,或者下次拿的时候就没货

网友M:
很奇怪的需求,很想知道楼主用单片机来做什么产品的?一般来说用一次性刷写单片机的都是做量大的低端货,如果是自己做实验用或者搞设计用都需要功能多一点、经常需要修改程序的,一次性刷写单片机根本不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很奇怪的需求,很想知道楼主用单片机来做什么产品的?一般来说用一次性刷写单片机的都是做量大的低端货,如 ...

不是做产品,是个性DIY, 比如说孩子的手工劳动作的不错,想加个闪灯,我以前的做法就是用两个电容,两个三极管4个电阻,搭一个非稳态谐振电路出来,如果要多种频率变化闪,闪烁时还要放音乐的话,以前单片机便宜的时候(1块不到),就直接用一个单片机,(类似的还有比如加个延时开关呀,感应开关呀,定时开关呀,遥控开关呀,什么的,纯电路麻烦,用单片机的话,有点浪费)现在单片机价格涨的利害,偶尔发现还有只能一次烧录的OPT单片机,就来了兴趣而以,要说修改维护什么的,说实话,这么简单的功能就那么几句代码,还真不存在要反复测试的情况…………,唯一就是找了好几款OPT单片机,发现烧录器都贼贵,所以就上来问问,现在看来,是不存在烧录器便宜或者说可以用通用烧录器的产品了。所以也就放弃了。想关闭帖子也不知道怎么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