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的程序移植到stc要注意些什么?1t到12t

楼主(2021-09-28):
(无正文)

网友A:
具体要看你用到哪些外设。如果没用到。一般直接用就可以。用到的话。就要注意一些寄存器名称,还有定时器,ADC,EEPROM...也不一样的。

网友B:
要具体看程序、特殊功能寄存器使用情况、以及打开了什么中断。

网友C:
stc15就是stc,你要说清移植到那种stc。

网友D:
只有一点!!!
要注意:认真阅读两者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15就是stc,你要说清移植到那种stc。

stc8g里面

网友E:
时间相关,要改动(如果时间相关全部是定时器来处理的话,可以不改动)
端口设定,要改动,STC15和STC8G的端口默认值不一样
ADC,PWM,要改动,两者有区别
比较器没有用过,不知道
基本上就是重写了

网友F:
时序,还有外设IO口,中断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