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MOS控制负极输出

楼主(2021-09-28):
有些电源控制电路是用NMOS控制负极输出,把电池的负极和系统的GND切断,这种相较于正控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网友A:
没有优缺之分,应根所设计的【目的】、【需求】取舍。
设计需符合所有器件的原理。
所有当你彻底掌握原器件原理后,就明白了。

网友B:
高侧开关,好处是,断开后,整个系统是彻底断开的,安全。缺点是高侧开关一般用的PMOS,开关速度无法做高,PMOS内阻也相对大,成本略高。
底侧开关,断开后,整个系统是浮地状态,会有不可控因素,但其他的都是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侧开关,好处是,断开后,整个系统是彻底断开的,安全。缺点是高侧开关一般用的PMOS,开关速度无法做高, ...

你是帅炮   不是帅包  哈哈

网友C:
比使用PMOS管的成本要低一些。NMOSG管也容易得到

网友D:
右边图不太对?你是想如何控制 能说说?PMOS实际就是贵些,其他不是问题吧

网友E:
使用 NMOS 切换正电压,需要适当的栅极驱动器电路。 切换地时,可以用逻辑电平信号驱动栅极。

网友F:
缺点是断开后所有元件都是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边图不太对?你是想如何控制 能说说?PMOS实际就是贵些,其他不是问题吧

你觉得Q6不应该用NMOS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 NMOS 切换正电压,需要适当的栅极驱动器电路。 切换地时,可以用逻辑电平信号驱动栅极。

控制正端一般是用PMOS吧?

网友G(2021-12-22):
右边图是源极输出,怎么饱和?你学习一下三极管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