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7.8总出错误提示:已停止工作

楼主:
每次点击停止仿真按钮即出现如下提示,点击“关闭程序”还好,如果点击了“以后联机检查解决方案并关闭程序”,电脑便如同死机。系统是win7.
安装过8.8版的,一是无法打开用7.8版形成的文件,二是使用过程中总是突然自行关闭。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A(2021-09-28):
我看不懂“问题详细信息”说的是什么,有点惭愧。
注册过了也不行。

网友B:
用新生成的许可文许覆盖/替换掉原生许可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新生成的许可文许覆盖/替换掉原生许可文件

用什么生成或是怎么生成许可文件?谢谢

网友B:
软件安装好后,运行老王的破解程序,再复制它的许可/汉化文件到安装目录下才是完整的破解,一般这类都附有破解的操作方法。高版需导入低版文件后再打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软件安装好后,运行老王的破解程序,再复制它的许可/汉化文件到安装目录下才是完整的破解,一般这类都附有 ...

  就是这个“老王”吧,如果是那就已经算是完成破解了。

我之后又搜索了此问题,据有人讲,仿真中使用了某些元件会出问题,去掉它们proteus7.8便可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