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推数码管扫描方式,如何做才能让数码屏达到最亮效果?

楼主(2021-09-28):
七脚八段四位数码管,如何用中断125us去扫描,如何做才能让数码屏达到最亮效果,目前中断扫描一次电亮7个灯,还是达不到需要的亮度。

网友A:
先贴代码和电路图吧~

网友B:
买高亮型号 四位数码管 比较有效。

网友C:
1、减少切换时间,增大点亮时。
扫描显示,显示是时间点扫描个数(N)的1/N,这是死的。在1/N中还分成,切换时间和显示时间,由于切换时,数据是混的(上个值与本次值多为不同),为避免乱显示,切换时需采用关闭显示的方式。
2、提高LED电流。
为提高LED寿命,一般不会将LED亮度用到极限或采用较大的电流显示。但是扫描时,点亮时间只占1/N,所以亮度也只占1/N,功率也同样。所以适当增加LED的电流是合理的。

网友D:
1.减少每位绘图中间的间隔时间
2.减少每个循环的绘图时间
3.加大led电流
4.高亮或超亮的led

网友E:
加大led电流是比较有效的方法

网友F:
点亮7个灯是同时点亮吗?7个脚的数码管最大只能同时点亮6个灯啊。还是发灯的驱动代码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