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安级电流检测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
最近要做一个5-10微安待机电流的检测,请各位大神帮帮忙,如何设计采样放大电路。

网友A(2021-09-28):
仅仅这个条件是不够的。
例如:用一个500K的电阻,串于电流回路中,对应5-10微安电流,可以得到:2.5V-5V的电压,供CPU采样。
你认为可行吗?

网友B:
用7550稳压之类的IC应该可以做,

网友C:
马云家里有,20块钱一个的微安表.精度还是相当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仅仅这个条件是不够的。
例如:用一个500K的电阻,串于电流回路中,对应5-10微安电流,可以得到:2.5V-5V ...

具体采样电阻是怎么换算出来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马云家里有,20块钱一个的微安表.精度还是相当高的

我是要用stm32的ADC做检测的

网友E:
先把微电流取样电祖上的电压用运放放大,再用AD采集。

网友F:
你可以参考下数字微安表的原理图,然后修改。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马云家里有,20块钱一个的微安表.精度还是相当高的

灵敏度如何?  10ms 左右的放电时间,能测量么?

具体型号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灵敏度如何?  10ms 左右的放电时间,能测量么?

具体型号多少?

10mS的时间估计测量不了,我用过这个,跟万用表是一样的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是要用stm32的ADC做检测的

沙发已经说了
你这个就一两句话,一个微安表相关的参数是很多的,不是说5-10uA就可以了
精度要求是多少?
ADC打算用片上的ADC还是用外围的ADC?
对采样速度有什么要求?
取样电阻大小会不会影响负载?因为有的电路,可能是启动的时候电流要大,不然就无法启动,就无法进入待机,我之前做LED手电的时候就是要先把采样电阻短路开机,进入待机之后才断开开关才能测量.
你连采样电阻怎么计算都不知道,你不觉得这对于你来说太难了吗?

网友H:
豪欧级取样电阻,用精密运放OP07    2级放大,再处理。

网友I:
考虑使用高精度仪器级运算放大器进行信号调理。

网友J:
基本的电子学你还要下功夫,你的问题可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目前状况很难解决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豪欧级取样电阻,用精密运放OP07    2级放大,再处理。

OP07对于楼主的应用来说还不够精密,用chopper stabilized operational amplifier才行,关键字给你了,自己去选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