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级联出现了错位的情况

楼主(2021-09-28):
用stc8g单片机控制595,加了上拉电阻。起初io配置推挽输出,但是连上第二块板子之后就和接触不良一样,灯会闪,第一块(和单片机在一块板子上)一点事情都没有,后来怀疑是io的问题,又切换到了开漏输出,结果确实灯不会闪了,连上三块板子也没问题。然而出现了下面这种情况,多片级联控制发光二极管,简单说,第一片控制1--8号管子,第二片控制9--16号管子,以此类推,发低电平时管子亮,当给8号管子低电平时,8号9号会同时亮,而我想给9号管子低电平时,10号管子却亮了。也就是说第8位和第9位相当于1位了,从第10位开始往后都错了1位。推挽输出的时候是对的,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实际应用时,会有电源等其它的干扰,最好能用示波器看。
没有示波器时,走单步用万用表也行,验证移位逻辑是不是你所需要的,位在哪里。

网友B:
74HC系列芯片输入阻抗高,严禁悬空任何输入引脚,必须接VCC或GND,否则会受到干扰导致出错,严重会被静电击穿。

网友C:
不好说,得先验证程序的准确性,逻辑分析仪先分析一下协议波形对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说,得先验证程序的准确性,逻辑分析仪先分析一下协议波形对了没有。

程序逻辑是没问题的,因为原来用的stm32,然后涨价了换成国产stc,整个逻辑一点都没变,换到stc上推挽输出就有问题了,换成开漏输出这不又出现错位的情况,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应用时,会有电源等其它的干扰,最好能用示波器看。
没有示波器时,走单步用万用表也行,验证移位逻辑 ...

stc的芯片,按照手册上的仿真调试来,就是不行,在线调试不了,很难单步看波形,现在有点迷茫

网友A:
你不会走单步?
1、发CLK脉冲前,量测一下所有的输出端。
2、发出CLK后,再量测一下所有的输出端。
对比两次记录的数据,是不是发生了移位?如错,错在哪一位。
走单步调试CLK处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走单步?
1、发CLK脉冲前,量测一下所有的输出端。
2、发出CLK后,再量测一下所有的输出端。

奥,我以为说的是在线调试,我试一下,谢谢大哥指点

网友D:
HC595,级联驱动LED正极的话,每一块都要配上100uf电解电容(尤其是多块HC595本身没在同一块板子上的时候)。

网友E:
看看发送完一个字节以后需要有什么操作跟正常位操作不一样的,然后区分一下这个操作时,推挽输出跟开漏输出有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HC595,级联驱动LED正极的话,每一块都要配上100uf电解电容(尤其是多块HC595本身没在同一块板子上的时候) ...

是在vcc脚上吗

网友D:
对,HC595的VCC脚,这是针对你说及联之后灯会闪的问题。至于你说的错位问题,我觉得,和时序有关,你多加几个NOP看看吧。

网友F:
应该是你的程序或者硬件问题,我用STC8G系列的,驱动8片595级联,64路输出,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G:
单片机莫名其妙的问题大多数都与硬件设计有关,特别是用开发板来做的,大部分都是电源滤波电容没有加上造成的,每一个595电源脚至少加一个104电容,如果没有加电容很容易被干扰。

网友H:
加个延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