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单片机pwm调光里面的程序看不明白了

楼主(2021-09-28):
void InterruptTimer1() interrupt 3
{static bit dir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index = 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3] = { //占空比调整表5, 18, 30, 41, 51, 60, 68, 75, 81, 86, 90, 93, 95}

TH1 = T1RH; //重新加载 T1 重载值TL1 = T1RL;
AdjustDutyCycle(table[index]); //调整 PWM 的占空比if (dir == 0) //逐步增大占空比{
index++;
if (index >= 12)
{
dir = 1;
}
}
else //逐步减小占空比{
index--;
if (index == 0)
{
dir = 0;
}

}

这个动态调整dc占空比的话,里面那个dir第一次进来的时候=0 ,第二次为1, dir又为0  ,这个占空比不就永远只在两个数之间循坏了?

网友A:
if (dir == 0) 被你整到上一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dir == 0) 被你整到上一行去了!

.......哈

网友B:
排版问题

void Interrupt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bit dir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index = 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3] = { //占空比调整表
        5, 18, 30, 41, 51, 60, 68, 75, 81, 86, 90, 93, 95
    }

    TH1 = T1RH; //重新加载 T1 重载值
    TL1 = T1RL;
    AdjustDutyCycle(table[index]); //调整 PWM 的占空比
    if (dir == 0) //逐步增大占空比
    {
        index++;
        if (index >= 12)
        {
            dir = 1;
        }
    }
    else //逐步减小占空比
    {
        index--;
        if (index == 0)
        {
            dir = 0;
        }
    }
}

T=0: dir=0;index=0;AdjustDutyCycle(5);
T=1: dir=0;index=1;AdjustDutyCycle(18);。。。
T=11: dir=0;index=11;AdjustDutyCycle(93);T=12: dir=0;index=12;AdjustDutyCycle(95);
T=13: dir=1;index=11;AdjustDutyCycle(93);T=14: dir=1;index=10;AdjustDutyCycle(90);
。。。

网友C:
dir是flag吧,table[index]才对应占空比

网友D:
我决定dir是PMW端口.

网友E:
这段代码应该是实现呼吸灯效果,亮度达到最大时dir反转为亮度逐渐减小,到了亮度最低值时,dir再反转为亮度逐渐增加,如此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