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win10能正常安装使用的中文版Keil安装包
关闭

楼主(2021-09-29):
我的机想重新安装Keil,找不到原来的包了。希望有包包的朋友伸出援手,(3、4、5)都可以,最好是中文版的。谢谢!

网友A:
百度一下,很多的,自己选的时候看准一点

网友B:
https://www.keil.com/download/product/下载这个就可以,看你要搞哪种单片机,如果51和32都需要就按这个教程来https://www.cnblogs.com/kojull/articles/11945062.html

网友C:
没有官方的中文版,只有国人翻译的汉化版。

网友D:
没有中文的

网友E:
百度一下就好了

网友E:
百度下,很多都会有

网友F:
兄台为什么一定要找中文?英文的习惯了其他软件也很好入手?个人建议不要用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台为什么一定要找中文?英文的习惯了其他软件也很好入手?个人建议不要用中文,

因本人E文不行啊。当然是中文的最好。如果没有,英文的也要用。

网友G:
去官网上下载。不要用汉化版,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本来就是调试,出现疑难问题到底是编程有问题还是Keil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