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发布一个ST7920的LCD12864 Proteus仿真模型,支持串口和4bit模式通讯

楼主(2021-09-29):
网络上已经有了一个12864A(ST7920)仿真模型,但其功能非常有限,不支持4位并行接口,不支持串行接口,不支持ASCII字母和数字显示,也不支持绘图显示,所以我就自己动手,实现了此模型,并分享源代码,方便有需要的朋友修改支持其他规格的器件,仓库托管于 <https://github.com/cdhigh/lcd12864_st7920_proteus>

更新V1.0.3,编译为静态链接,不需要VC运行库,并优化汉字显示效率。

网友A:
这个是好东西,下载测试一下,看来可以替换掉用了很久LCD12864a.DLL了

楼主:
升级为1.0.1,修正了4bit模式下回读ST7920数据错误的问题。
如果不使用4bit读,则原来的版本没问题。

楼主:
继续升级1.0.2,从芯片手册PDF里面截图进行0x20以下非标准字符进行取模。
现在0x20以下的ASCII也能正常显示。

网友B:
谢谢分享  现在可以任意位置,但是上部有残影

网友C:
感谢分享,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为什么我仿真始终要报错?External model DLL "LCD12864B.DLL" not found. GLE=0x0000007E. 5)_D@4[]4ZCAIZ_5]I1)C.p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现在可以任意位置,但是上部有残影

在真实硬件上测试有没有残影?
有大字体小字体,使用了绘图功能,清屏不能仅使用 0x01命令,根据手册,0x01仅清除DDRAM,还需要全部GDRAM写0x00。

如果只是仿真有的话,能否将 源码和工程 发到附件?
只需要能重现问题的代码即可,可以将其他你不想分享的代码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现在可以任意位置,但是上部有残影

AVR的清屏例子,需要发送 0x01,和全部 GDRAM写0x00。

//显示清屏函数
void LCD_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x, y;
    LCD_write_command(0x08);  //避免清屏过程中闪烁,先关显示
    _delay_us(100);
    LCD_write_command(0x01);  //清DDRAM

    //清GDRAM,12864仅用了一半的GDRAM,清一半即可
    //如果没有使用到绘图GDRAM,也可以不清GDRAM,省点时间和代码空间
    LCD_startGraphic();
    for (y = 0; y < 32; y++)
    {
        LCD_write_command(0x80 + y); //y
        LCD_write_command(0x80 + 0); //x
        for (x = 0; x < 16; x++)
        {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data(0x00);
        }
    }
    LCD_endGraphic();

    LCD_write_command(0x0C);  //显示开
    _delay_ms(10);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为什么我仿真始终要报错?External model DLL "LCD12864B.DLL" not found. GLE=0x0000007E.
...

如果你确认放的目录没错的话,尝试下载并安装 VC2010运行库?
不是 VS2010开发环境,是 大约10M左右的运行库。

网友D:
安装云更新库后仿真正常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云更新库后仿真正常了,谢谢!

之前没注意,下次编译一个不需要运行库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现在可以任意位置,但是上部有残影

你用的代码应该是这个帖子里面的吧。
http://www.51hei.com/bbs/dpj-98264-1.html
如果是的话,这个帖子的代码里面有BUG。
在函数 LCD_PrintfNumPicture()有这个语句:
LCD_WriteCommand(0x36);   //设置扩展命令集,开显示

此语句打开了绘图显示,表明接下来的设置地址和写数据都会作用到 GDRAM,但是在完成后代码没有切换回基本指令,在主循环的下一次循环调用 LCD_PrintfASCII(),里面也没有切换回基本指令的语句,而直接使用
LCD_WriteCommand(0x80|addr);  //要写入DDRAM的地址

代码的本意是设置DDRAM,但是现在实际设置的是GDRAM,导致你所说的残影,所以在实际屏幕上应该也是有残影的。
而且进入绘图模式的命令也不规范,根据芯片手册,建议需要两条指令,先 0x34 进入扩展指令,然后再 0x36 进入绘图模式。

我的测试代码中有两个函数可以参考:
//开启扩展命令的绘图指令
void LCD_startGraphic(void)
{
#if LCD_INTERFACE == MODE_4BIT
LCD_write_command(0x24); //扩展指令集
LCD_write_command(0x26); //绘图命令开启
#else
LCD_write_command(0x34); //扩展指令集
LCD_write_command(0x36); //绘图命令开启
#endif
}
//结束扩展命令的绘图指令(可选)
void LCD_endGraphic(void)
{
#if LCD_INTERFACE == MODE_4BIT
LCD_write_command(0x26); //绘图命令关闭
LCD_write_command(0x20); //回到基本指令
#else
LCD_write_command(0x36); //绘图命令关闭
LCD_write_command(0x30); //回到基本指令
#endif
}

建议在开始绘图前使用 LCD_startGraphic() 进入绘图模式,在绘图完成后使用 LCD_endGraphic() 退出绘图模式,避免错误。

此帖子中LCD_PrintfASCII()函数的存在是因为之前的仿真模型LCD12864A.DLL不支持ASCII,其使用全角数字代替半角数字,属于取巧方法。
实际ST7920屏幕是支持ASCII的,所以在使用我的LCD12864B.DLL后,可以删除此函数,直接LCD_PrintfStr()输出ASCII即可,和实际硬件屏幕一致。

网友E:
VSM model LCD12864B.DLL not found for 'L1'.GLE=0x00000002

楼主:
引用 网友E:
VSM model LCD12864B.DLL not found for 'L1'.GLE=0x00000002

要不安装vc2012运行库,要不在github上下载最新版本,最新版本不需要运行库

网友F(2021-11-02):
很好奇楼主是如何知道用户可以自己制作模型的dll文件? 以及如何制作模型的dll文件? 是根据用户手册? 还是你提供的ProteusVSMSDK.pdf文件? 好像普通proteus使用者都不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希望能够指点一二,
最后感谢楼主的分享, 膜拜ing!!!

网友F:
很好奇楼主是如何知道用户可以自己制作模型dll文件?  以及如何编译制作模型dll文件? 好像普通用户通常不必涉及这个问题, 是根据proteus的用户帮助手册? 还是楼主提供的ProteusVSMSDK.pdf文件? 希望楼主能够提示一二。
最后感谢楼主的分享!!!,膜拜ing!!!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好奇楼主是如何知道用户可以自己制作模型dll文件?  以及如何编译制作模型dll文件? 好像普通用户通常不必 ...

开始搜索下载别人制作的st7920仿真,发现功能不全,但是至少知道可以自己制作非官方模型,然后再搜索如何制作,一步一步的仿照别人的例子和一些代码片段就可以开始了。
一旦起步,剩下的就容易了,不停的码代码即可,有疑问就翻sdk文档,还有疑问要不再搜索要不写代码尝试。
一旦完整写完一个模型,其他的就很容易了

网友G(2021-12-20):
感谢楼主分享文件,太有用了这个。

网友H:
楼主能出个制作教程吗,估计很多人都很想学习这个。

网友H:
楼主,能制作个STC8H8K64U单片机的仿真模型吗?

网友B:
楼主能出个制作教程吗,看了一些资料 还是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出个制作教程吗,看了一些资料 还是不太明白

Proteus的仿真模型有很多种,你希望是哪方面的呢?
具体一点,希望仿真哪个器件?

网友I(2022-02-17):
我的上电后不显示是啥问题呢

网友I:
你这LCD是不是不带字库的呢

楼主:
带字库的,对于部分proteus版本,需要将lcd左上角移到坐标零点,一般为屏幕中心

网友J(2022-04-23):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为什么我仿真始终要报错?External model DLL "LCD12864B.DLL" not found. GLE=0x0000007E.
...

同样的错误,不知道怎么处理,有知道的大神麻烦帮下忙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同样的错误,不知道怎么处理,有知道的大神麻烦帮下忙

我刚开始也是这个错误,后来把楼主的LCD12864B.dll文件放到Proteus8.8的MODELS目录里面去就ok了,如图

网友K:
您好,如图,我设计了一个超声波测距仿真没问题,但一添加LCD12864B(没做任何操作,只是添加了放那里)结果LCD自动通电了,原先的超声波仿真就出问题,请问是什么情况

网友L(2022-07-02):
这个是好东西,下载测试一下

网友M:
楼主使用了好压软件制作压缩包,RAR软件是打不开的,好压这软件就是改了下较验码,使RAR等其它压缩软件因为数据较验出错而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使用了好压软件制作压缩包,RAR软件是打不开的,好压这软件就是改了下较验码,使RAR等其它压缩软件因为 ...

没有使用好压,我的电脑中很难找到国内软件(汉化不算)。
国内软件大多数没有底线,能不用就不用,除非找不到替代品。
如果你解压不了,可能需要升级WinRAR,或7Zip

楼主:
引用 网友N:

首先到对应目录看这个DLL是否存在?
如果DLL存在,可以安装VC运行环境

网友B(2022-08-21):
谢谢楼主分享  现在可以仿真很多以前做不到的程序

网友O:
水平真高

网友P(2022-11-14):
proteus7用不了吗

网友Q(2023-04-18):
引用 楼主:
Proteus的仿真模型有很多种,你希望是哪方面的呢?
具体一点,希望仿真哪个器件?

您好,可以给我发一下lcd12864的dll文件吗 我下载不来
谢谢

网友R:
十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这个很有用 下载来试试 感谢!

网友S(2023-05-21):
Proteus8.15,AT89C52使用串行模式好像汉字会乱码and乱飘

网友T(2023-12-07):
大佬真厉害,太棒了 下来用用试试

网友T: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  现在可以仿真很多以前做不到的程序

你用的真好,我还不知道咋用,怎么使用它的元件?

网友U:
引用 网友A:
我刚开始也是这个错误,后来把楼主的LCD12864B.dll文件放到Proteus8.8的MODELS目录里面去就ok了,如图

高手谢谢分享

网友V(2024-01-16):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为什么我仿真始终要报错?External model DLL "LCD12864B.DLL" not found. GLE=0x0000007E.
...

楼主,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现在可以任意位置,但是上部有残影

External model DLL "LCD12864B.DLL" not found. GLE=0x0000007E.
我的咋提示这个错误

网友W(2024-04-02):
引用 楼主:
继续升级1.0.2,从芯片手册PDF里面截图进行0x20以下非标准字符进行取模。
现在0x20以下的ASCII也能正常显 ...

太棒了

网友X(2024-08-15):
CDHIGH您好!非常感谢您git上完善的12864B,非常好用。我在使用时碰到一个问题:keil c51,proteus,就是向它发送一个char字符时,它不会显示,继续发送第二个字符时,第一个字符和第二个字符才一起显示出来。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不呢?谢谢。

网友Y:
谢谢分享,有没有串行通迅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