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阴极整流二极管怎么使用?

楼主:
网上找了许多资料,都没有介绍关于双阴极二极管的使用方法,想和大家交流一下,附件是DATASHEET.

网友A(2021-09-30):
使用方法与普通二极管一致,1,2脚接一起

网友B:
不认识  “双阴极整流二极管”  也不认识  “双阳极整流二极管” 。如果按你图中的那个二极管,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你也可以随便的给它加到3、4、5、6、7、8、9、、、极。

网友C:
这是肖特基二极管,注释上讲,左脚右脚必须同时连接到电路板上。

网友D:
它应该和普通的整流二极管完全一样。

网友E:
pin1 pin2接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F:
相当于两个二级管阴级接一块,常见的电脑电源里的肖特基整流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使用方法与普通二极管一致,1,2脚接一起

感谢指导。

网友H:
大电流并联,小电流可以只用一个

网友I:
少见多怪,大把地方用这个东东,开关电流那一类用的多,也就是大电流的消特基二极管了,跟两个脚的消特基一样用。

网友H:
按照你的电路图看,两个阳极是并联的,实际上是一个,不过为了增加电路的稳定性和散热效果多引出一个电极而已。不过有必要纠正一下,是阳极而不是阴极!二极管的电流是从阳极流向阴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