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过一段时间就通信不了,重新上电就可以通信

楼主(2021-09-30):
大佬们帮帮忙

rs485总线上有两个设备,一个采集温湿度数据,一个控制风机,目前出问题就在这个风机控制板的485上,每隔一段时间,风机控制板的485就出现问题,导致整个总线不能正常工作,对风机控制板进行断点再上电工作后,又恢复正常,但一段时间后又开始出现同样的问题。

风机是24v的

485本身有问题?
风机产生的干扰导致?
风机适配器问题?曾经试过不用适配器,用485口供电给风机控制板和风机,还是会出现一样的问题
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A:
这应该是你程序有问题,可以在程序设置个监控点,看是不是跑死机了

网友B:
485本身没有时序逻辑,不可能出现锁死问题,即便有干扰会出错,但是干扰没有了总是会正常的,所以你的第一个怀疑可以排除。

风机控制板的问题分两种,一个是硬件问题,单片机死机。另一个是软件问题,没有异常处理过程,硬件没死但是软件把自己绕死了,没有源文件无法调试就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C:
至少有一个设备的软件,发生了问题。

网友D:
单片机在通信工作中容易出现假死的现象,就是在接收数据时受到干扰,接收的数据长度出错,这时单片机不知啥时能收够错的数据长度,给人的现象就是单片机没有反应。有时偶尔会正常工作。解决的办法就是用定时器看着通信,当接收超时时复位接收过程。

网友E:
风机是感性负载,容易产生干扰,注意降低这个干扰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你程序有问题,可以在程序设置个监控点,看是不是跑死机了

程序没问题一直在跑着,我设置了运行时LED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本身没有时序逻辑,不可能出现锁死问题,即便有干扰会出错,但是干扰没有了总是会正常的,所以你的第一 ...

程序一直在跑着,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在通信工作中容易出现假死的现象,就是在接收数据时受到干扰,接收的数据长度出错,这时单片机不知啥 ...

使用的是温湿度和风机控制都是使用stm32f103的MCU,当我把风机控制板的电给断掉的时候主机和温湿度的通信立刻会恢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是温湿度和风机控制都是使用stm32f103的MCU,当我把风机控制板的电给断掉的时候主机和温湿度的通信 ...

那就可能是电源不稳定造成的,示波器量下电源纹波

网友F:
根据9楼,猜测是风机的emi或者电源纹波,温度特性等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可能是电源不稳定造成的,示波器量下电源纹波

纹波是有但加了电容之后小了很多。我把风机控制板的使能口一直拉低,就是只接收消息,不会消息后,这个问题就消失了,是不是风机控制板在回消息的时候的时候使能口被拉高,同事遇到这个干扰,就会使得485使能口一直被拉高?我实在是无法理解这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9楼,猜测是风机的emi或者电源纹波,温度特性等导致的

纹波是有但加了电容之后小了很多。我把风机控制板的使能口一直拉低,就是只接收消息,不会消息后,这个问题就消失了,是不是风机控制板在回消息的时候的时候使能口被拉高,同事遇到这个干扰,就会使得485使能口一直被拉高?我实在是无法理解这个结果

网友G:
拿出来单独跑一下试试,看是不是风机在干扰。或者独立供电,还有就是走线,是不是考虑用屏蔽线。

网友H:
检查是否由于风扇控制器的热保护需要关闭以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