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单片机加密的方式有哪些?什么原理来加密的?安全性如何呢

楼主(2021-09-30):
在我们给客户出方案,写软件的时候常常涉及到一个保密问题,不希望客户轻而易举的能够读取到MCU中的程序,导致我们的工作成果被窃取,所以在给客户送样的时候往往需要加密,所以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的常见加密方式有哪些?是什么样的原理来进行加密的?效果如何或者说安全性如何

网友A:
取决于芯片有无加密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芯片有无加密的功能。

现在好多芯片都有配置字节,有所谓的读保护功能,烧写进去的程序不能够在读出来,只能够擦除,其实更想知道原理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好多芯片都有配置字节,有所谓的读保护功能,烧写进去的程序不能够在读出来,只能够擦除,其实更想知 ...

原理是配置了这个设置之后,对“读” 的请求不做应答。
但是,如果制造商留有后门的话,另当别论。比如当年的WPS,虽然制定了文档密码保护,不可开启,但是用了“CTRL + QIUBOJUN” 可以无视任何密码。这个后门被爆出来之后,金山的信誉一落千丈。

网友C:
这玩易和锁一样,有新的也有新的破解,永远没尽头。

网友D:
在你的单片机中生成一个唯一的随机长序列号,并加入复杂的特种算法,或加入你们重新编码的企业信息在里面,每个芯片内不同,复制者只能复制到一个序列号。这个方法不能防止复制,但能发现复制品,并可在升级或在网络状态控制它或让他自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你的单片机中生成一个唯一的随机长序列号,并加入复杂的特种算法,或加入你们重新编码的企业信息在里面, ...

加密算法不是自己随便写的,也无法保证是否安全。
你可以看看MD5、SHA、AES、RSA等算法,然后移植进去。

网友F:
它可以是硬件加密或软件加密。

网友A(2022-11-01):
以51为例。
最初设计者在CPU中设立了一个加密位,当加密位有效时,程序不可读出。
在擦除时,加密位会被擦除失效,程序可读写。
不过设计者犯了个错误:加密位在最前面,在擦除时会先被擦除!于是就有了解密的方案了。
我曾改制一个烧写器:
当时烧写擦除需要用12V电源。于是在擦除命令执行xx微秒后,切断12V电源,其它设置不变。也即擦除了前面一部分,后面的会因为失去12V,而擦除不了。
将xx从0逐步加大,终于在xx=某微秒时,加密位被擦除,而程序还在,被读到了。当然这一切是自动完成的,不用人工试。
后来设计者发现了这个问题,将加密位移了个位置,此法就不灵了。
有些加密是烧断JTAG引线,使外界无法读取。解密时破片,再用探针跳过JTAG,可以读到程序。
方法多多,我了解的不多,不说了。
但是我坚信一点:设计者一定有解密的方案。
谈安全性,总是相对。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安全的。

网友G:
ST的单片机再设计的时候,芯片有一个码在芯片内部,这个就是用来加密的,但是工作原理及使用,我不知道。

网友H:
既简单又繁琐的加密方法:
自动生成密钥 ,用算法对密钥加密产生一个pin,每个产品对应一个唯一的pin.

网友I:
我使用MD5加密, 而且是动态生成的。这个用来,防止客户使用产品后,拖欠后续款项,到期后还欠款,呵呵,直接停机!结清后,在上位机软件,里输入当前机器的参数,计算一个SN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