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独立按键程序 实现长按、短按功能

楼主(2021-09-30):
独立按键 通过定时器实现长按、短按功能:

程序每条语句都附带注释,易理解,方便移植。

本人亲测有效!

/*************************************************************************************
实验现象:下载程序后按下K1按键可以对led_0/led_1小灯状态取反
           短按控制led_0;长按控制led_1
*************************************************************************************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bit press_flag; //按键标志位
u16 count;      //计数器标志位
sbit k1=P3^1;         //定义P31口是k1
sbit led_0=P2^0; //定义P20口是led_0
sbit led_1=P2^1; //定义P20口是led_1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count++;  //计数器累加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keypros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K1是否按下
*******************************************************************************/
void keypros()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press_flag=1; //按键标志位
                  TR0=1;        //打开中断
                  while(!k1);   //按键松手检测
                  TR0=0;        //关闭中断
                }
           if(press_flag)  //若有按键
          {
            if(count>=1500) //长按>=1.5s
            {
              led_1=~led_1;        //led_1灯状态取反 ,此处可以换成别的处理事件
             }
            else            //短按<1.5s
            {
              led_0=~led_0;         //led_0灯状态取反 ,此处可以换成别的处理事件
            }
            count=0;               //计数器清零
            press_flag=0;        //按键标志位清零
          }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0Init();//定时器初始化
        led_0=1;     //led_0熄灭
        led_1=1;     //led_1熄灭
        while(1)     //主循环
        {
          keypros();  //按键处理函数
        }
}

网友A(2022-08-17):
好像不太对 第一次短按会判断为长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太对 第一次短按会判断为长按

做了实验,第一次开机LED1会亮,仔细分析了下代码,在定时器初始化里面把TR0=1改为TR0=0,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感觉有一点还是不完美,就是按键长按不松开LED1不会点亮,需要释放按键才能点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太对 第一次短按会判断为长按

26行 改为 TR0 = 0;
但不建议用长时间的阻塞式消抖/while(!K1)

网友D:
一看到while(!k1)这句,就没有研究的价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6行 改为 TR0 = 0;
但不建议用长时间的阻塞式消抖/while(!K1)

双击的怎么样去操作

网友C:
/*************************************************************************************
实验现象:下载程序后按下K1按键可以对led_0/led_1小灯状态取反
           短按控制led_0;长按控制led_1
*************************************************************************************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16 count = 0;      //计数器标志位
u8 KeyVal = 0;//按键标志位
sbit k1=P3^1;         //定义P31口是k1
sbit led_0=P2^0; //定义P20口是led_0
sbit led_1=P2^1; //定义P20口是led_1
bit Flag_1ms = 0;//1ms标志位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Flag_1ms = 1;
}

/*******************************************************************************
* 函 数 名         : keypros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K1是否按下
*******************************************************************************/
void keypros()
{
        if(Flag_1ms==1)
        {
                Flag_1ms = 0;
                if(k1==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count<0xFFFF)count++;
                        if(count==1500)
                        {
                                KeyVal = 10;
                        }
                }
                else
                {
                        if((count>= 20) && (count<1500))
                        {
                                KeyVal = 1;
                        }
                        count=0;
                }
                if(KeyVal > 0)  //若有按键
                {
                        if(KeyVal==10) //长按>=1.5s
                        {
                                led_1=~led_1;        //led_1灯状态取反 ,此处可以换成别的处理事件
                        }
                        else            //短按<1.5s
                        {
                                led_0=~led_0;         //led_0灯状态取反 ,此处可以换成别的处理事件
                        }
                        KeyVal=0;
                }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0Init();//定时器初始化
        led_0=1;     //led_0熄灭
        led_1=1;     //led_1熄灭
        while(1)     //主循环
        {
                keypros();  //按键处理函数
        }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双击的怎么样去操作
/*************************************************************************************
实验现象:下载程序后按下K1按键可以对led_0/led_1小灯状态取反
           短按控制led_0;长按控制led_1
*************************************************************************************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16 PressDelay = 0;     //按下计数器标志位
u16 ReleaseDelay = 0;   //放开计数器标志位
u8 KeyVal = 0;                        //按键标志位
u8 ClickCount = 0;                //按键次数
sbit k1=P3^2;                 //定义P32口是k1
sbit led_0=P2^0;                 //定义P20口是led_0
sbit led_1=P2^1;                 //定义P20口是led_1
bit Flag_1ms = 0;                //1ms标志位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TR0=1;                        //打开定时器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Flag_1ms = 1;         //1ms标志位
}

/*******************************************************************************
* 函 数 名         : keypros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K1是否按下
*******************************************************************************/
void keypros()
{
        if(Flag_1ms==1)
        {
                Flag_1ms = 0;
                if(k1==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PressDelay<0xFFFF)PressDelay++;
                        if(PressDelay==20)//20ms消抖
                        {
                                ClickCount++;
                        }
                        if(PressDelay==1500)
                        {
                                KeyVal = 10;
                        }
                        ReleaseDelay = 0;
                }
                else
                {
                        if(ReleaseDelay<0xFF)ReleaseDelay++;
                        if(ReleaseDelay==200)
                        if(PressDelay<1500)
                        {
                                KeyVal = ClickCount;
                                ClickCount = 0;
                        }
                        PressDelay=0;
                }
                if(KeyVal > 0)  //若有按键
                {
                        if(KeyVal==10) //长按>=1.5s
                        {
                                led_1=~led_1;        //led_1灯状态取反 ,此处可以换成别的处理事件
                        }
                        else if(KeyVal==1)
                        {
                                led_0=0;
                        }
                        else if(KeyVal==2)
                        {
                                led_0=1;
                        }
                        KeyVal=0;
                }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0Init();//定时器初始化
        led_0=1;     //led_0熄灭
        led_1=1;     //led_1熄灭
        while(1)     //主循环
        {
                keypros();  //按键处理函数
        }
}

网友E: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一般我看到用延时消抖我都觉得水平一般

网友A:
1.按钮长按松开的时候会误判为短按
2.双击的时候第二下如果时间长一点的话会误判为长按

网友A:
你好  实际在测试的时候发现 1.按钮长按抬起的时候会误判为短按
2.双击的时候第二下长按的时候会误判为长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按钮长按松开的时候会误判为短按
2.双击的时候第二下如果时间长一点的话会误判为长按
void keypros()
{
        if(Flag_1ms==1)
        {
                Flag_1ms = 0;
                if(k1==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PressDelay<0xFFFF)PressDelay++;
                        if(PressDelay==20)//20ms消抖
                        {
                                ClickCount++;
                        }
                                                if(ClickCount<2)//<<<<<<<<<<<<<<<<<<<<<<<<<<<<<<<<<<<<<<
                                                        if(PressDelay==1500)
                                                        {
                                                                        KeyVal = 10;
                                                                        ClickCount = 0;//<<<<<<<<<<<<<<<<<<<<<<<<<<<<<<<<<<<<<<
                                                        }
                        ReleaseDelay = 0;
                }
                else
                {
                        if(ReleaseDelay<0xFF)ReleaseDelay++;
                        if(ReleaseDelay==200)
                                                        if(ClickCount)//<<<<<<<<<<<<<<<<<<<<<<<<<<<<<<<<<<<<<<
                                                        {
                                                                        KeyVal = ClickCount;
                                                                        ClickCount = 0;
                                                        }
                        PressDelay=0;
                }
                if(KeyVal > 0)  //若有按键
                {
                        if(KeyVal==10) //长按>=1.5s
                        {
                                led_1=~led_1;        //led_1灯状态取反 ,此处可以换成别的处理事件
                        }
                        else if(KeyVal==1)
                        {
                                led_0=0;
                        }
                        else if(KeyVal==2)
                        {
                                led_0=1;
                        }
                        KeyVal=0;
                }
        }
}

网友A:
有时间我试一试 效果

网友B:
这个好,长按不需要松手就可以完成动作,收藏了

网友A:
短按 抬起  ok
双击 抬起ok
长按 ok

网友F:
引用 网友E: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一般我看到用延时消抖我都觉得水平一般

确实真正写程序谁会用delay让mcu死在这里循环等待呢

网友G(2023-09-14):
试了一下,确实OK

网友H:
用定时器来检测,有点浪费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用定时器来检测,有点浪费

我很疑惑,他这个功能实现是OK的,但是TR0=1 打开后,再也没关闭。定时器一直在跑,有什么弊端?

网友I:
这个COUNT延时,是不是还得算上程序运行时间了。额。应该没啥影响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很疑惑,他这个功能实现是OK的,但是TR0=1 打开后,再也没关闭。定时器一直在跑,有什么弊端?

这定时器一直跑,没啥影响啊

网友J(2024-06-17):
有处理两个按键的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有处理两个按键的嘛

有,加一些判断和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