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DS1302+DS18B20+0.96OLED万年历程序

楼主(2021-09-30):
业余时间把论坛上一位大神的51单片机LCD12864万年历移植到STMC8T6+0.96OLED屏上,可按键设置时间日期闹钟,代码不规范,有一些暂时没发现的bug欢迎指教。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mai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ole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key.h"
#include "nonli.h"
#include "yangli.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S1302.h"

enum eStaSystem staSystem = E_NORMAL;  //系统运行状态
u8 flag1s = 0;    //1s定时标志位
u8 flag200ms = 0; //200ms定时标志

extern void KeyDriver(void);
extern void RefreshLunarn(void);
extern void KeyScan(void);

int main()
{

          SystemInit();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
        //Timerx_Init(5000,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Timerx_Init(99,71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为1ms
          OLED_Init();
        Init_DS1302();
        LED_Init();
   DS18B20_Init();

         KEY_Init();
        delay_ms(50);
                RefreshTime();        //刷新时间
        RefreshDate(1);        //立即刷新日期
        RefreshTemp(1); //立即刷新温度显示
        RefreshLunarn();

         while(1)
         {

                        KeyScan();//按键扫描
            KeyDriver();        //按键检测
                if(flag200ms)        //200ms时间到
                {
                        flag200ms = 0;        //清零标志位
                        AlarmMonitor(); //监控闹钟
                        if (staSystem == E_NORMAL)//如果系统正常运行
                        {
                                RefreshTime(); //刷新时间
                                RefreshDate(0);//刷新日期
                           RefreshLunarn();//刷新主界面农历
                        }
                        if (staSystem == Dis_Alarm)
                        {
                                RefreshLunar(); //刷新阴历
                        }
                }
                if(flag1s && (staSystem == E_NORMAL))//1s时间到并且系统为正常运行
                {
                        flag1s = 0;//清零标志位
                        RefreshTemp(0);//刷新温度
                }

        }

}

/* 温度刷新函数,读取当前温度并根据需要刷新液晶显示,
** ops-刷新选项:为0时只当温度变化才刷新,非0则立即刷新 */
void RefreshTemp(uint8_t ops)
{
    short temp;

    static int16_t backup = 0;

   temp=DS18B20_Get_Temp(); //获取当前温度值
    //DS18B20_Start();        //启动下一次转换
    //temp >>= 4;          //舍弃4bit小数位

    if ((backup!=temp) || (ops!=0)) //按需要刷新液晶显示
    {

                     if(temp/10 > 0)
                        OLED_P8x16Str(80,6,temp/100);  //显示温度十位
                else
                        OLED_P8x16Str(80,6,12);             //否则温度十位为0不显示
                OLED_P8x16Str(88,6,temp % 100/10);  //显示温度个位
                OLED_P8x16Str(96,6,14);                   //显示小数点
                OLED_P8x16Str(104,6,temp % 10); //显示温度小数第1位
                OLED_ShowCHinese(112,6,14);                   //显示℃符号
                OLED_ShowCHinese(96, 0, 43);         //显示星期
    OLED_ShowCHinese(64,6,21);                   //显示温度图标  大
         //RefreshLunarn();//刷新主界面农历
                temp= 0;
                backup = temp;             //刷新上次温度值

    }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static uint8_t tmr1s = 0;
    static uint8_t tmr200ms = 0;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tmr200ms++;  //定时200ms
    if (tmr200ms >= 1)
    {
        tmr200ms = 0;
        flag200ms = 1;
        tmr1s++;  //定时1s
        if (tmr1s >= 5)
        {
            tmr1s = 0;
            flag1s = 1;
        }
    }
        //KeyScan();//按键扫描

                }
}

所有代码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大佬能弄个ds3231的吗?1302的精度不靠谱哇

楼主:
无需修改程序可应用到2.42寸SSD1309驱动的OLED屏上

楼主(2021-11-03):
DS3231高精度带温度时钟万年历在2.42寸SSD1309驱动的OLED正常显示,也能应用在中景园的0.96OLED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能弄个ds3231的吗?1302的精度不靠谱哇

弄了个ds3231的程序

网友B(2021-12-19):
#include "ds18b20.h" 这个头文件怎么能调用上,我想与其他芯片通讯

网友C:
现在的芯片好买吗?

网友D(2022-03-30):
楼主可以给一份引脚连接图吗?不然看着很懵圈啊

网友E(2025-02-12):
里面可以按键设置吗

网友F:
你们都正常吗,为什么我写入时间的时候读取的时间除了年份是2099其他都正常呢

网友G(2025-03-25):
为啥我下载程序后没有显示啊,STM32103FC8T6,7针OLED显示屏;代码编译没有错误

网友H:
请教一下,怎么把DS1302的时间,通过一个模块语音播报出来?

网友I:
好资料先收藏起来,方便学习用

网友J(2025-09-26):
先收藏起来,方便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