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的EEPROM每个扇区地址怎么分?

楼主(2021-09-30):
  EEPROM一共5K10个扇区,起始扇区首地址000H,结束扇区末尾地址13FFH。一个扇区512字节。

我按0x0100,0x0200,0x0300,这样分区只有第一个写进去后读取成功了。感觉这样差不多在两个分区的交界处左右。按0x0100,0x0300,0x0500,0x0700,这样分区得话又能读写成功,
请教这十个扇区的 地址是怎么分的?

以下是我用的EEPROM擦读写程序

                        if(IapReadByte(0x0100)!=PWMZ)
                        {
                                IapEraseSector(0x0100);
                                IapProgramByte(0x0100,PWMZ);
                         }

/*----------------------------
关闭IAP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
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
    BYTE dat;                       //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READ;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dat = 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返回
}

/*----------------------------
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
扇区擦除
----------------------------*/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ERASE;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网友A:
区间是:  0000~01FF, 0200~03FF
以此类推。

另外: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这个不要写,IAP_TRIG 从来都是空的,不存在清空问题。
事实上,整个 IAPIdle() 都是没必要的。真的实在想要防误触 IAP_CMD = 0 就足够了

网友B:
/********************stc15w4k32s4 Eeprom max address 67ff*********/
#define IAP_ADDR0  0x0600
#define IAP_ADDR1  0x0800
#define IAP_ADDR2  0x0A00
#define IAP_ADDR3  0x0C00   //
#define IAP_ADDR4  0x0E00   //
#define IAP_ADDR5  0x1000   //
#define IAP_ADDR6  0x1200
#define IAP_ADDR7  0x1400
#define IAP_ADDR8  0x1600

#define IAP_ADDR9   0x1800
#define IAP_ADDR10  0x1A00
#define IAP_ADDR11  0x1C00   //
#define IAP_ADDR12  0x1E00   //
#define IAP_ADDR13  0x2000   //
#define IAP_ADDR14  0x2200
#define IAP_ADDR15  0x2400
#define IAP_ADDR16  0x2600

#define IAP_ADDR17  0x2800
#define IAP_ADDR18  0x2A00
#define IAP_ADDR19  0x2C00   //
#define IAP_ADDR20  0x2E00   //
#define IAP_ADDR21  0x3000   //
#define IAP_ADDR22  0x3200
#define IAP_ADDR23  0x3400
#define IAP_ADDR24  0x3600

#define IAP_ADDR25  0x3800
#define IAP_ADDR26  0x3A00
#define IAP_ADDR27  0x3C00   //
#define IAP_ADDR28  0x3E00   //
#define IAP_ADDR29  0x4000   //
#define IAP_ADDR30  0x4200
#define IAP_ADDR31  0x4400
#define IAP_ADDR32  0x4600

#define IAP_ADDR33  0x4800
#define IAP_ADDR34  0x4A00
#define IAP_ADDR35  0x4C00   //
#define IAP_ADDR36  0x4E00   //
#define IAP_ADDR37  0x5000   //
#define IAP_ADDR38  0x5200
#define IAP_ADDR39  0x5400
#define IAP_ADDR40  0x5600

#define IAP_ADDR41  0x5800
#define IAP_ADDR42  0x5A00
#define IAP_ADDR43  0x5C00   //
#define IAP_ADDR44  0x5E00   //
#define IAP_ADDR45  0x6000   //
#define IAP_ADDR46  0x6200
#define IAP_ADDR47  0x6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间是:  0000~01FF, 0200~03FF
以此类推。

这样划分区间那只有7个扇区呀,还少3个扇区

网友C:
按照512字节一个扇区,不是0x0000->0x0200->0x0400->……这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划分区间那只有7个扇区呀,还少3个扇区

0x13FFH,16进制,你再看看是7还是1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0x13FFH,16进制,你再看看是7还是10个?

掉了A C E刚好十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