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21-09-30):
最近在做步进电机驱动,DRV8825涨到60多一片、国产的HR8825、HR8826又买不到,还有哪些可以替换的吗?最好是和DRV8825同类型的
步进最好有 1、1/2、1/4、1/8、1/16、1/32.电流最好 2A左右

网友A:
必须向一些大型IC芯片供应商询问有关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信息。

网友B:
步进电机参数如何???不要以为你手头的步进电机就是全世界的步进电机了。

网友C:
建议直接买 DRV8825步进电机驱动器,某一个宝还是比较多的,用在打印机的现成模块

网友D:
DRV8846
脉宽调制 (PWM) 微步进电机驱动器
– 内置微步进分度器
– 最高 1/32 微步进
– 步进/方向控制
• 多种衰减模式
– AutoTune™技术
– 混合衰减
– 慢速衰减
– 快速衰减
• 可配置关断时间脉宽调制 (PWM) 斩波
– 10、20 或 30μs 关断时间
• 具有自适应消隐时间,可实现平滑步进
• 工作电源电压范围为 4V 至 18V
• 每个 H 桥的满标量程(最大驱动)电流为
1.4A(25°C 时)
• 低电流睡眠模式
• 使用 3 位扭矩 DAC 调节电机电流
• 耐热增强型表面贴装封装
• DRV8303 中的 功能
– VM 欠压闭锁 (UVLO)
– 过流保护 (OCP)
– 热关断 (TSD)
– 故障条件指示引脚 (nFAULT)
现在的价格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