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电缓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1-09-30):
电路板上电之后电流低于正常电流,过一段时间正常,功能测试也正常,一般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供电不足,具体请提供下原理图、PCB设计图,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B:
电容有问题吧,你首次上电后需要一段时间,将电容充满,所以短时间内再次上电,上次电容还存有电量,所以能够快速启动,建议你检查下供电电路

网友C:
供电不足造成的,也可能是滤波电容容量小

网友D:
如果你的电路没有做特殊的控制,怀疑你电路板上有虚焊或接触不良!

网友E:
可能是因为输入电容大。

网友F:
滤波电容过大,或是电源电流过小,电容充电慢

网友G:
也许你用的是个缓启动电源,不是一般的稳压电源。

网友H:
断开每个负载一个个查就明白,多找方法,不要动不动就当自己是个看客,这样永远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