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7565P主控的12864可以用ST7565R主控的LCD12864直接代替吗

楼主(2021-09-30):
如题求助

网友A(2024-12-18):
看规格书定义,接口一样就可以直接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ST7565P 主控的 12864 不能直接用 ST7565R 主控的 LCD12864 代替。如果将 ST7565R 主控的 LCD12864 直接替换 ST7565P 主控的 12864,其引脚连接将无法与原电路匹配,从而无法实现正常的显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