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存储C语言 int数据类型读取出错

楼主(2021-09-30):
EEPROM存储int数据类型,分两个char存入,读取怎么都是65536;
int A=50;
char a,b;
a=A,b=A>>8;

IapEraseSector(0x0600);
IapProgramByte(0x0600,b);
IapProgramByte(0x0600+1,a);

b =IapReadByte(0x0600);
a=IapReadByte(0x0600+1);

A=b<<8|a;

这样操作是哪里出了问题吗

网友A:
假定,你IAP函数都没有问题,作如下修改

// A=b<<8|a;

A = b;
A <<= 8;
A += a;

网友A:
// a=A,b=A>>8;
a = A;
b = A>>8;

楼主:
引用 网友A:
// a=A,b=A>>8;
a = A;
b = A>>8;

A=b<<8|a;这里出问题了, a设置初始值0xe8,b初始0x03,把A=a;不知为何就变成了0xffe8;这样一来A=b<<8|a  就成了0xffe8;

网友B:
int最大65535,没有65536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最大65535,没有65536

噢,也不是这里的问题。找了一下午找出的问题原因是定义的变量是char类型的,调试模式赋值时就成了int类型了。跟另一char类型 |出来的结果都是0xffff。不知道为什么。删掉那个变量重新定义了就没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噢,也不是这里的问题。找了一下午找出的问题原因是定义的变量是char类型的,调试模式赋值时就成了int类 ...

你这样移位可以直接用union联合体代替,不需要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