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3.7V 18650锂电池,每节1000毫安,10节并联在一起,电压不变还是3.7V

楼主(2021-10-01):
求教3.7V 18650锂电池

18650锂电池,每节1000毫安,10节并联在一起,电压不变还是3.7V,请问有普通支持18650充电模块可以吗?

网友A:
串联的要用平衡充,并联的用普通的充电器接在电池两头就行了

网友B:
不就是充电宝?

网友C:
普通电流小的也能充,只是需要时间长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串联的要用平衡充,并联的用普通的充电器接在电池两头就行了

都要用平衡充!

网友E:
1,并联不需要均衡,完全没有必要,市面上还没有见过并联加了均衡板的
2,随便一个几块钱的锂电池充电板就可以进行充电,但推荐充电电流大的,最好是3A或者以上的

网友F:
使用充电电流大的普通充电器。

网友G:
用电流大一点的充电器,充电时间可以缩短,5A的可以2小时左右充满。

网友H:
并联内阻减小,最大电流、容量增加,电压不变。

网友I:
10节电池并连,电压不变,但是放电电流理论上是单个电池的放电电流的10倍。串联电压理论上是单个电池电压的10倍,放电电流不变。

但是因为电池个体身体素质有差异,需要锂电池的电源管理系统做精细的充放电控制,不至于过充,过放电,过高温。

网友J:
并联不需要平衡电压,弄个大点功率的板子就行

网友K:
理论来说为3.7V,容量10000mA好,但每个电池因为都有差异,是个电芯之间会有电流流动

网友L:
充电宝就是这样连接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