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程序输入的是大写P,为什么编译的时候变成小写p了呢?

楼主:
输入的是大写P,为什么编译的时候变成小写p了呢?
各位大哥求教

网友A(2021-10-01):
我用keil3一年多了,没有遇到过你说的现象。
你打开电脑中的rixkey.c,把小写改为大写,再保存,编译试试。

网友B:
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你用汇编语言写程序你会发现无论大写还是小写都可以编译,程序也完全没有问题,C语言就是这样规定的,输入IO口就必须用大写,小写的我就报错误。

网友C:
sbit P1_7=P1^7;
sbit P1_6=P1^6;
sbit P1_5=P1^5;
sbit P1_4=P1^4;
你各个引脚都没定义就直接用了。和大小写无关。

网友D:
如上图,你自己写的小写,你自己不知道么???

网友E:
你如何证明“你输入的是大写P”。

网友E:
错误显示你没有声明p1_7 ... 等。

网友F:
不是大写变小写的问题,你把错误提示翻译一下就知道了,它是告诉你P1_7等没有定义,你可以打开你的头文件看看,就知道I/O不是这样写的,你的写法不符合头文件的定义,自然会报这个错误

网友G:
你确认这是大写?

网友H:
没有定义变量或者定义出现错误
while (p1_7=0);这里有问题,=号是赋埴。你是里是比较。

网友I:
地板已经告诉你答案了,你压根就没有定义过
P1_7..........
你得先
sbit P1_7=P1^7;............
底下那些只是一个提示信息而已,跟实际的代码没有关系
在提示自信中Keil函数名全是大写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没有定义变量或者定义出现错误
while (p1_7=0);这里有问题,=号是赋埴。你是里是比较。

要养成写while(0==P1_7)的习惯就不会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