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导线宽度设计求教

楼主(2021-10-01):
        最近设计了一个PCB板,导线宽度设计细了,才0.5亳米,我想求教一下,这段导线抢1盎司铜皮设计的,这1盎司的铜皮到底多厚呀?我这段导线能传输12V450亳安电流吗?如不能最大可以传输多少亳安电流?求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1盎司厚度是35um左右,0.5mm宽,走450ma,本身是一点问题没有,放心好了,但你的输出电容是多大,电流冲击别弄个几十A什么的,剩下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B:
1mm的线宽按照1A估算吧   如果要计算公式自己百度

网友B:
不放心的话  要不你把铜箔上一层焊锡来加大电流

网友C:
一般1A对应做1MM 。没问题了。理论值10mil就过1A ,实际肯定不能这样干。

网友D:
理论可以承载1.44 A ,但要考虑长度引起的电阻损耗。网上有 PCB走线载流计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盎司厚度是35um左右,0.5mm宽,走450ma,本身是一点问题没有,放心好了,但你的输出电容是多大,电流冲击 ...

感谢您的指教,我这是三极管集电极,发射极到地的连线弄细了,,在VCC到集电极之间串接了一个直流12v线圈工作电流450毫安左右,控制系统和主回路分别用的是两套电源,用的是开关电源,我并没有用电容,电路板也没有开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放心的话  要不你把铜箔上一层焊锡来加大电流

关键是我没有开窗

网友E:
不用计算的,正常都是小电流,大电流很少的,对于大于100mA电流的用粗一点的线就好,1A以上的多用几条线连接或者双面都连线。都是偏大用线比计算的要大很多的。

网友F:
如果还没打样就阻焊开窗,电流增加3倍左右

网友G:
你这个表真好!

网友H:
在温升10℃,通流能力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