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1个塑料外壳去哪买合适啊?需要自己买个3D打印机吗?

楼主(2021-10-01):
去哪里买外壳啊?自己做了一个板子自己用,需要自己买个3D打印机吗?只买1个有卖的吗?多少钱?板子尺寸长15厘米,宽10厘米,高5厘米。

网友A:
首先,去万能宝上面搜一下防水盒,然后根据你的需求找差不多的尺寸,这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第二个,就是切割亚克力板,然后粘接成想要的,可以让卖家帮忙切割,会收取一定的费用。再次,自己画好图纸,发给3D打印店定制,这个最贵了。

网友B:
大电子市场有卖外壳,网上跟卖家说明白也能买到。

网友C:
万能的淘宝

网友D:
如果,你对外型尺寸没有要求, 直接某一个宝 搜索  DIY外壳。
如果有一定要求, 可以 搜索, 定做压克力产品, 一般,定做压克力的地方,各种PVC,PET等材质的都能做。

网友E:
各种常用机壳TB有卖。不过想找到完全符合自己设想的不容易。

网友F:
一般去淘宝买个差不多的成品,要求高的可以定制。
如果为了一个盒子就买3D打印机的话,不如直接买个工厂,不仅可以满足自己需要还可以赚钱。

网友G:
设计好3d模具,然后发给工厂打印即可。

网友H:
做好3D模型,找打印商家去打印,你的这个盒子大小估计要30-50元。我在三维猴打过几个,很方便

网友I:
3D打印的价格不低吧?单个外壳某一个宝有卖的啊,有时候遇到淘汰的成品价格还会更低

网友J:
玩具级别的买塑料壳,网购就行了。如果要制作一个质量很好,可以做成商品的东西,还是铁壳好,制作也不是很难。

网友K:
9.0

网友K:
如果板子高度低于3.5的话我这倒是有一个能用的

网友L:
网上有很多做打印的,3d建模搞好后发给他们就行了,价格也不贵

网友M:
请你的朋友为你 3D 打印一个。

网友N:
可以用环氧树脂自己弄一个,自己剪塑料瓶什么的当模具,等浇铸固化后就能用了

网友O:
自己会画3D的话,某创已经有了3D打样了,做出来的东西可不是马云家那一两千的打印能做得出来的

网友P:
根据盒子做板子吧  这是最经济的方法

网友Q:
设计好来,在某一个宝买3d打印服务

网友R:
你说的尺寸和手机盒差不多。

网友S:
监控防水盒可以凑合用吗?这种盒子市场特别多。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