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有160160液晶驱动程序,可以显示汉字就可以了 求分享

楼主(2021-10-01):
(无正文)

网友A(2022-01-31):
要用取字模软件,将两位显示一个汉字。存入RAM。不是所有的字都能显示,也不好看。

网友B:
具体什么型号的?
这款液晶屏需要先了解其驱动方式和各引脚的功能。我手头有一款HYG16016024G的屏,并口驱动的,现在还没有时间去研究它。

网友C(2022-06-02):
楼主找到驱动程序了吗  如果需要请留下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