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protues模拟ds18b20显示总是是15.93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myled.h"
#include"ds18b20.h"
#include"delay.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stdio.h"
//#include "temp.h"

void Timer0_Init(void);
unsigned char menuflag,ds18b20_timer;
unsigned char timer_us;
unsigned int timer_ms;
unsigned int timer_xs;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ack;
        int ds18b20_temp;//用来接收数据
        int inttemp,dectemp;//保存分离温度inttemp整数部分和dectemp小数部分
        unsigned char str[12];//用来保存数据转换成的字符串ascll码
        unsigned char len;

        Timer0_Init();
        lcd1602_init();
        delay1ms(10);
        EA = 1;
        while (1)
        {
          if(menuflag)
                {
//                        inttemp = 6;
//                        ack = ds18b20_giveOrder(inttemp);
//                        lcd1602set_position(0,1);
//                        lcd1602_write_dat(ack + '0');
                        ack = ds18b20_giveOrder(0);

                        if(ack)
                        {
                                inttemp = ack>>4;//保留整数部分,即去高4位
                                dectemp = ack&0x0f;//取小数部分,就是低4位
                                len = lcd1602_integertostr(inttemp,str);//len就是inttemp的长度,这个函数就是计算长度的
                                str[len++] = '.';
                                dectemp = (dectemp*100)/16;   //*0.0625
                                str[len++] = dectemp/10+'0';  //
                                str[len++] = dectemp%10+'0';  //
                                str[len] = '\0';              //结束符
                                while(len < 6)
                                {
                                        str[len++] = ' ';//空格填满
                                }
                                lcd1602_shwo_str(0,0,str);
                        }
//                                   led_display(timer_ms);
                }
        }

}

void Timer0_Init(void)                //10微秒@12.000MHz
{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8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 = 1;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R0 = 0;

        ds18b20_timer = 1;

        if(ds18b20_timer == 1)
        {
                timer_us++;
                if(timer_us >= 10)
                {
                         timer_us = 0;
                         timer_ms++;
                        if(timer_ms >= 500)
                        {
                                timer_ms = 0;
                                menuflag = ~menuflag;
                                timer_xs++;
                                if(timer_xs >= 1000)
                                {

                                }
                        }
                }
        }
        TL0 = 0x8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TR0 = 1;
}

#include"ds18b20.h"
#include"intrins.h"

void delay_us(uchar us)//约2us延时函数
{
        while(--us);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字节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byte()
{
        uchar i,dat;
        for(i=0;i<8;i++)
        {
                ds18b20=0;
                dat>>=1;
                ds18b20=1;
                if(ds18b20)
                        dat|=0x80;
                delay_us(25);
        }
        return (dat);
}
/*******************************************************************************
* 函 数 名         : ds18b20_wretebyte
* 函数功能                   :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s18b20=0;
                ds18b20=dat&0x01;
                delay_us(25);//延时
                ds18b20=1;//释放总线准备下一次数据的写入
                dat>>=1;
        }
}

bit ds18b20_init()
{
        bit i;
        ds18b20=1;
        delay_us(5);
        ds18b20=0;
        delay_us(200);//拉低总线499.45us,总线上的温度传感器将会被全部复位
        delay_us(200);
        ds18b20=1;//释放总线
        delay_us(50);//延时37.95us,等待温度传感器发回存在信号
        i=ds18b20;
        delay_us(25);//延时141.95us,读取温度传感器存在的时间
        return (i);
}
unsigned int ds18b20_giveOrder(u16 dat)//下达指令
        {
                unsigned int mynum;
                unsigned char msb,lsb;
                                      //初始化ds18b20
                if(dat==0)
                {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_writebyte(0x44);         //发送温度转换
                                delay1ms(5);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_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lsb = ds18b20_readbyte();
                                msb = ds18b20_readbyte();
                                msb<<=8;
                                mynum = ((int)msb<<8)+lsb;
                }
                return mynum;
        }
#ifndef _DS18B20_H_
#define _DS18B20_H_

#include"reg52.h"
#include"delay.h"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16
#define u16 unsigned char
#endif

sbit ds18b20 = P3^7;

unsigned int ds18b20_giveOrder(u16 dat1);//下达指令

#endif

#ifndef _LCD1602_H_
#define _LCD1602_H_

#include"reg52.h"
#include"delay.h"

#define lcd1602_dat P0
//#define LCD1602_4PINS

sbit lcd1602_rs = P2^0;
sbit lcd1602_rw = P2^1;
sbit lcd1602_en = P2^2;

void lcd1602_readbf();
void lcd1602_init();
void lcd1602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void lcd1602_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
void lcd1602_shwo_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lcd1602_integertostr(long dat,unsigned char *str);
void lcd1602set_positio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endif

#include"lcd1602.h"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void lcd1602_readbf()//读lcd忙函数
{
        unsigned char state;
        unsigned char i;
         lcd1602_dat= 0xff;//IO 口置1 做输入
         lcd1602_dat |= 0xf0;//接四路高四位 口置1 做输入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n = 1;
                 state = lcd1602_dat;//一个脉冲只接四位 第一次为高四位
                 lcd1602_en = 0;
                 i++;                //lcd1602_dat就是p0总io口
                 if(i>50)
                         break;
         }
         while(state & 0x80);

}
#else
void lcd1602_readbf()//读lcd忙函数
{
        unsigned char state;
        unsigned char i;
//         lcd1602_dat= 0xff;//IO 口置1 做输入
        //1602必须要接高四位
         lcd1602_dat |= 0xf0;//接四路高四位 口置1 做输入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n = 1;
                 state = lcd1602_dat;//一个脉冲只接四位 第一次为高四位
                 lcd1602_en = 0;
                 delay1ms(1);        //lcd1602_dat就是p0总io口
                 lcd1602_en = 1;
                 state |= lcd1602_dat; //再次发送 得到低四位
                 lcd1602_en = 0;
                 i++;
                 if(i>50)
                         break;
         }
         while(state & 0x80);

}
#endif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void lcd1602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1602_readbf();//忙检测
        lcd1602_rs = 0;//函数
        lcd1602_rw = 0;//写
        lcd1602_dat= cmd;//lcd1602_dat就是p0总io口
        delay1ms(1);
        lcd1602_en = 1;
        lcd1602_en = 0;
}
#else
void lcd1602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1602_readbf();//忙检测
        lcd1602_rs = 0;//函数
        lcd1602_rw = 0;//写
        lcd1602_dat= cmd;//高四位不需要处理,因为接的是高四位
        delay1ms(5);
        lcd1602_en = 1;
        delay1ms(1);
        lcd1602_en = 0;
        lcd1602_dat = cmd << 4;
        delay1ms(5);
        lcd1602_en = 1;
        delay1ms(1);
        lcd1602_en = 0;
}
#endif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void lcd1602_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1602_readbf();//忙检测
        lcd1602_rs = 1;//数据
        lcd1602_rw = 0;//写
        lcd1602_dat= dat;//高四位不需要处理,因为接的是高四位
        delay1ms(1);
        lcd1602_en = 1;
        lcd1602_en = 0;
}
#else
void lcd1602_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1602_readbf();//忙检测
        lcd1602_rs = 1;//数据
        lcd1602_rw = 0;//写
        lcd1602_dat= dat;//高四位不需要处理,因为接的是高四位
        delay1ms(5);
        lcd1602_en = 1;  //lcd1602_dat就是p0总io口
        delay1ms(1);
        lcd1602_en = 0;
        lcd1602_dat = dat << 4;//低四位需要左移 因为接的是高四位所以数据需要左移
        delay1ms(5);
        lcd1602_en = 1;
        delay1ms(1);
        lcd1602_en = 0;
}
#endif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void lcd1602_init()
{
        lcd1602_write_cmd(0x02);//归位就是复位
        lcd1602_write_cmd(0x06);//进入设置模式
        lcd1602_write_cmd(0x0c);//显示开
        lcd1602_write_cmd(0x38);//8位8位数据口,两行,5*8点阵
        lcd1602_write_cmd(0x01);//清屏
}
#else
void lcd1602_init()
{
        lcd1602_write_cmd(0x02);//归位就是复位
        lcd1602_write_cmd(0x06);//进入设置模式
        lcd1602_write_cmd(0x0c);//显示开
//        lcd1602_write_cmd(0x38);//8位8位数据口,两行,5*8点阵
        lcd1602_write_cmd(0x33);
        delay1ms(5);
        lcd1602_write_cmd(0x32);
        lcd1602_write_cmd(0x28);//4位8位数据口,两行,5*8点阵
        lcd1602_write_cmd(0x01);//清屏
}
#endif

void lcd1602_shwo_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定位加*str指针方式发送字符串
{
        lcd1602_write_cmd(0x38);
        if(y == 0)
        {
                lcd1602_write_cmd(0x80 + x);
        }else{
                lcd1602_write_cmd(0xc0 + x);
        }
        while(*str != '\0')// '\0'这个是结束符的意思
        {
                lcd1602_write_dat(*str++);
        }

}

unsigned char lcd1602_integertostr(long dat,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int i = 0;
        unsigned char len = 0;
        unsigned char buf[11];
        if(dat < 0)
        {
                dat = -dat;//如果是负数,取绝对值
                *str++ = '-';
                len++;
//                dat = Numerical_conversion(dat);
                        for(i=0;dat>9; i++)
                        {
                                buf[i] = dat%10;     //先遇10取余
                                dat /=10;
                                len++;
                        }
                        *str++ = dat%10 + '0';     //转换ascll码 + '0'或者*0x30
                         len++;
                        for(i=len;i>2;i--)
                        {
                                *str++ = buf[i-3] + '0';
                        }
                        *str = '\0';

         }
        if(dat > 0)
        {
                        for(i=0;dat>9; i++)
                        {
                                buf[i] = dat%10;        //先遇10取余
                                dat /=10;
                                len++;
                        }
                        *str++ = dat%10 + '0';    //转换ascll码 + '0'或者*0x30
                         len++;
                        for(i=len;i>1;i--)
                        {
                                *str++ = buf[i-2] + '0';
                        }
                                *str = '\0';
         }

        return len;
}

网友A(2021-10-01):
给你一个示例对照查找问题。
ds18b20 0~120度PWM恒温控制LCD显示

网友B:
延时要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