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定时器PWM输出有尖峰应该如何避免?

楼主(2021-10-01):
频率2K 占空比40% 这是直接测量IO。如果隔了限流电阻再测量就没有。
8芯片8F2K16S2
用定时器1做的    IO口P1^7  准双模式   串联330欧 驱动场效应管 CJ3400
void Timer1Init(void)                //50??@11.0592MHz
{
        //AUXR &= 0xBF;                //?????12T??
        TMOD &= 0x0F;                //???????
        TL1 = 0xD2;                //???????
        TH1 = 0xFF;                //???????
        //TF1 = 0;                //??TF1??
        TR1 = 1;                //???1????
        ET1 = 1;
}

void TM1_Isr() interrupt 3

{

        PWMCounter++;
        if(PWMCounter>=10)
        PWMCounter=0;
        if(PWMCounter<=3)
                PWM=1;
        else PWM=0;

}

网友A:
它需要输出滤波器来消除尖峰。

网友B:
手册说用内部的PWM的时候,输出口自动变为强推挽输出,需要接电阻限流。是不是用定时器做PWM的时候也就应该是接限流电阻?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说用内部的PWM的时候,输出口自动变为强推挽输出,需要接电阻限流。是不是用定时器做PWM的时候也就应该 ...

我用定时器做,IO模式改成推挽就没有了尖峰,但频率掉了很多,我那天试了20K ,用推挽输出只有18K,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需要输出滤波器来消除尖峰。

好的,加了电阻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