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单片机P3多功能io口的问题

楼主(2021-10-02):
最近有个问题搞不明白,STC89c52单片机的10脚是RXD/P3.0 11脚是 TXD/P3.1多功能口。那如果10和11脚当做输出口的话,程序是怎么写进去的呢

网友A:
烧录程序,永远是 3.0 3.1  和配置无关。

网友B:
程序是通过串行口烧写到单片机中的,在没有烧录之前单片机是没有程序的。如果你设计的系统占用串行口,那么在烧录程序的时候最好去除占用。

网友C:
烧录时启动程序让10和11脚做烧录用,再次上电时让10和11脚按用户程序执行。

网友D:
STC89c52与AT89C51是不同厂家生产的芯片,烧录用户程序的方式也不同。烧录过程P3.0、P3.1只是信息通路,与用户当做什么用途没有关系。

网友E:
烧程序时,用的是P30\P31,程序写进去后,在执行用户程序时,你定义的是输出口,它就不会用作串口输入/输出了

网友F:
写的时候断开10脚 11脚,可以把芯片拨下来烧。插上工作时与烧录无关系的了。

网友G:
不冲突的,烧录程序之后 3.0  3.1就是普通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