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地址溢出怎么办呐?

楼主(2021-10-02):
师傅要求在8*8 点阵上写滚动的完整数字串,于是我有了上面那一串代码.... 做完之后发现多家任何一个变量都会地址溢出,无法生成hex文件。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或者是对于代码有什么优化吗?谢谢啦!

网友A:
其实RAM里面也能放得下,加上idata属性即可。

网友B:
临时数据的话,如果flash比较大,可以定义成xdata。或者加code

网友A:
什么单片机???如果是Cortex-M,数组应该加const属性。

网友C:
如果数组是只读的,那么请改成 u8 code gled_Col[]。

网友D:
在u8后面加上code,不加他的话你后面的内容是储存在RAM里,RAM容量有限的,尽量少放东西,加了code将数组保存到程序存储器里。

网友E:
这经常被忽视。 谢谢这是一个好例子。

网友F:
u8 前面加个code

网友G:
u8 code gled_Co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