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现在可以将p2流水灯左移显示出来,再次按S2键无反应

楼主(2021-10-03):
单片机现在可以将p2流水灯左移显示出来,再次按S2键无反应,求大神指点迷津,找了一天的漏洞没找出来

网友A:
你的通篇代码,没有S2………………

按你的代码看, S1按下后,会开始左移,并始终在左移代码中循环,不出来。所以也不会再次判断按键。
因为你用了 while(1)  ,  他代表的意义是 死循环。当代码走到while(1), 就死在这个括号里了。

楼主:
RE: 单片机现在可以将p2流水灯左移显示出来,再次按S1键无反应

引用 网友A:
你的通篇代码,没有S2………………

按你的代码看, S1按下后,会开始左移,并始终在左移代码中循环,不 ...

您好  首先很感谢您的回帖,听了您的建议后将左移和右移的while(1)去掉,单片机的效果还是没法判断s1键再次按下,不过我有些头绪了,谢谢

网友B:
这么简单功能用的着怎么多代码?就是用一个按键按下左移再次按下改变方向这个功能?
#include "REG52.h"
sbit k=P1^0;
main()
{
        char a=0,xd=0;
        int ys=47474;
        while(1)
        {
                if(k==0&&++xd==0)
                {
                        if(a==0)a=1;
                        else a=0;
                        while(k==0);
                }
                if(a)P2=a?P2<<1:P2>>1;
                while(--ys);
                ys=47474;
        }
}
试看这个直接写未测试

网友B:
忘记初始化了,添加一句代码P2=0;在无限循环外。

网友B:
还更正一点把if(a)删除了

网友B:
如果没看到效果修改这句P2=a?P2<<1:P2>>1;为P2=a?P2>>1:P2<<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首先很感谢您的回帖,听了您的建议后将左移和右移的while(1)去掉,单片机的效果还是没法判断s1键 ...

你光是去掉了那两个While(1) ,  但是你整个程序 没有while(1), 是只会跑一遍,然后就结束的,所以,也不会反复判断按键的。

网友C:
两个死循环,有用都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