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5黑暗配色这个怎么搞呢?

楼主:
Keil MDK5  黑暗配色这个怎么搞呢?

求一个插件

网友A(2021-10-03):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提问前先搜索下:在51hei搜索框输入"Keil 配色"即可找到
http://www.51hei.com/bbs/dpj-160558-1.htm ...

哇,非常感谢。

网友C:
MDK中点击,然后找到color,右中偏下有一个background,可以调节那个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