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程序转hex格式后,烧写没反应

楼主(2021-10-03):
程序烧写单片机后,没反应,第一次用这种单片机,哪个大佬能给指导一下?

网友A:
程序对吗

网友B:
用STC的编程软件,需要断电重新上电才能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TC的编程软件,需要断电重新上电才能烧录

用的keil编程,

网友C:
牛头不对马嘴,人家说的是烧录,你却说编写。
无图无实物无介绍,大家想帮也无从下手啊,就不能把情况说清楚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头不对马嘴,人家说的是烧录,你却说编写。
无图无实物无介绍,大家想帮也无从下手啊,就不能把情况说 ...

好的,我再试试,然后详细描述一下,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TC的编程软件,需要断电重新上电才能烧录

烧录的,我stc和xcom都试了,,都没反应

网友D:
一, 烧录成功的话,一般有提示,你确定烧录成功了么?
二,没反应是具体指什么? 最简单的测试   就一句代码  P1 = 0x0F;  然后烧录后,你测量一下 P1口每个管脚是不是 P10~P13 是高电平,P14~P17 是低电平。然后,就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了。

网友E:
stc89c52在下载方面确实是太难下载了,特别是对于新手来说
先把下载器波特率设定为2400
保证钱要接对,单片机先不上电,就是放到上面,不要压下锁紧座
在电脑上点击"下载",3秒钟之内压下锁紧座,一般就可以了
有条件的,可以换成STC12C5A60S2,通用的,这个下载的成功率要高很多
再换一个下载器,11块那种,STC免冷启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stc89c52在下载方面确实是太难下载了,特别是对于新手来说
先把下载器波特率设定为2400
保证钱要接对,单片 ...

真的么? 是不是和批次或者晶振有关?

我曾经STC89C52也玩了将近3年,不管是学习板自带的也好,还是后来自己做的CH340下载器,无论2400~9600 都是秒下载,半点问题没有……,而且为了即时精确,STC89C52还用的12MHz的晶振,并不是11.0592MHz的晶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stc89c52在下载方面确实是太难下载了,特别是对于新手来说
先把下载器波特率设定为2400
保证钱要接对,单片 ...

翻箱倒柜,今天终于找出了尘封了N年的STC89C52RC其中的一个, 测试了一下, 115200波特率成功烧录成功。尝试了二十多次,一次都没失败过,完全不累啊……
如图:

网友F:
去stc官网买个u8的烧录器,还是烧不了估计就是单片机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翻箱倒柜,今天终于找出了尘封了N年的STC89C52RC其中的一个, 测试了一下, 115200波特率成功烧录成功。 ...

好吧,你都是对的,我都是错的.

网友G:
89c52你保证你买到的是全新的吗,好多都是翻新的,我一开始也买了两个,其中一个下了两次就再也无法下载进程序了。换408As学习也挺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吧,你都是对的,我都是错的.

兄弟,你这话就是怄气的话了……

STC89C52RC 难下载,你不是第一个说的,好多人都这么说,必须要2400呀,必须热插拔呀,必须断地线呀什么的五花八门的说法曾出不穷,我相信不会都是胡说八道的,但是,问题是我从来们碰到过,我都是115200都顺顺利利下载的(12MHz晶振的可以19200),好多年前,我也问过别人,没人告诉我具体什么原因。然后,看过你不少的回复,感觉你知道的挺多,还挺耐心回答的。所以,发现你也这么说,就想问问具体什么原因,毕竟,没出过事故的司机不是好司机。我也想多年未解之谜得到解答,所以,我一开始就问你,具体什么原因,是批次,还是其他什么关系,然后,看有人说放了一段时间就不能下载了,我才翻箱倒柜把放了好多年的89C52给找了出来,贴图上有固件版本号,还是比较老的。但是,一试还是秒下载,所以才贴个图,想问问看,到底那些下载有问题的,有些什么共性?

真的,是想补充一个知识盲点,真的不是来抬杠的,如有看到,还是  盼答。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这话就是怄气的话了……

STC89C52RC 难下载,你不是第一个说的,好多人都这么说,必须要2400 ...

STC的单片机开始时我也觉得挺难烧的,网上不断找办法,设置波特率什么都试了,烧得时行时不行的,特别是点WS2812时,烧完后程灯光完全不对。
后来才发现,什么设置都是徒劳的,换根可靠的USB延长线才是王道,现在发现,STC的单片机真的很好烧。

网友I:
这款一直在用!选型号  波特率   加载Hex Tx  Rx交叉接,再接vcc,点下载后接GND(或用开关上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这话就是怄气的话了……

STC89C52RC 难下载,你不是第一个说的,好多人都这么说,必须要2400 ...

STC时期单片机要冷启动才能下载,就是把电全放完才能烧录,先上电再点击下载,如果没有冷启动电路,下载成功率基本为0
而很多以前学习板是没有冷启动电路的,你的能下载,可能是本身就有冷启动功能
用2400波特率是尽可能的提高下载成功率,这并不是绝对需要的
至于二手单片机版本号什么,其实并不重要,我当初就专门买翻新的单片机来玩,把单片机烧录到不能烧录的,是很少有的

网友J:
烧录时重新连下电源试试

网友K:
我前几天经历的。。。。。。。。KEIL授权过期导致,从新安装到2030年的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