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蓝牙控制小车程序

楼主:
我用的是HC-06
RXD连接单片机TXD就是P3^1
TXD连接单片机RXD就是P3^0
再连接vcc gnd
state     en 不用连接
应用商店 下载蓝牙串口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N1=P0^0;
sbit N2=P0^1;
sbit N3=P0^2;
sbit N4=P0^3;
//n1 n2
//n3 n4
//0  0 制动
//0  1 正转
//1  0 反转
//1  1 制动
void stop()
{
        N1=0;
        N2=0;
        N3=0;
        N4=0;
}

void forward()
{
        N1=0;
        N2=1;
        N3=0;
        N4=1;
}

void back()
{
        N1=1;
        N2=0;
        N3=1;
        N4=0;
}

void left()
{
        N1=0;
        N2=1;
        N3=1;
        N4=0;
}
void right()
{
        N1=1;
        N2=0;
        N3=0;
        N4=1;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uchar receive_data;
        EA = 0;
        if(RI == 1)
        {
                RI=0;
                N1=0;
                N2=0;
                N3=0;
                N4=0;

                receive_data = SBUF;
                switch(receive_data)
                {
                        case (0x01):              //蓝牙串口   消息发送  0x01小车就会前进下面都一样
                                forward();break;
                        case (0x02):
                                back();break;
                        case (0x03):
                                left();break;
                        case (0x04):
                                right();break;
                        case (0x00):
                                stop();break;
                }
        }
                EA = 1;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SCON 是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用以设定串行口的工作方式、接收/发送控制以及设置状态标志
        TMOD=0X20;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波特率为9600算出来的fd
        TR1= 1;
        ES = 1;
            EA = 1;
}

void main()
{
        UsartConfiguration();
        while(1);
}

上图单片机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1-10-04):
单单控制小车,不增加些其他功能?

网友B(2023-06-05):
你好这个怎么控制小车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