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接74hc595驱动LED灯,IO口不接三极管可以接多少个LED灯?

楼主(2021-10-03):
STC单片机接595驱动LED灯,IO口不接三极管可以接多少个LED灯

网友A:
595没有IO口的说法,看具体LED功率,理论无数个。

网友B:
看不懂你想说什么,如果是595的IO口驱动能力不行的话,换6b595就够用了。

网友C:
如果, 你说的IO是:595的 QA~QH 的话。

那么,在5V电压下,整块595QA~QH中的一个可以有20mA  全部可以有 50mA 电流 的驱动能力。LED是电流驱动,理论上,你分摊电流,不计电流强度的话,可以接N个LED,但是,你对亮度有要求的话,就得掂量着电流来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