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超声波蓝牙小车的蓝牙是用哪个字符串驱动的?手机app发送1没有反应 驱动不了

楼主(2021-10-03):
小车的蓝牙模块是用哪个字符串驱动的  手机app发送1没有反应   一直驱动不了    超声波运行的时候总是要重新插一下TRIG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

sbit Sevro_moto_pwm = P2^1;           //接舵机信号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sbit  ECHO= P3^3;                                   //超声波接口定义
sbit  TRIG= P3^2;                                   //超声波接口定义
sbit ENB = P2^2;          //左电机高电平
sbit ENA = P2^3;          //右电机高电平
sbit IN1 = P2^7;
sbit IN2 = P2^6;          //右电机
sbit IN3 = P2^5;
sbit IN4 = P2^4;          //左电机
sbit P1_4=P2^0;           //LED
//sbit A1 = P1^4;                  //左红外避障模块
//sbit A2 = P2^7;                  //右红外避障模块
//sbit A3 = P1^2;                  //左红外寻迹模块
//sbit A4 = P1^3;                  //右红外寻迹模块
sbit K1 = P3^5;                  //功能转换按键
sbit K2 = P1^6;                  //加速键
sbit K3 = P1^7;          //减速键
uchar connt;                          //调速周期
uchar PWM_time;                          //高电平时间
uchar flag1=0,flag2=0;                          //标志位
uchar COM;
uchar pwm_val_left  = 0;//变量定义
uchar push_val_left ;//舵机归中,产生约,1.5MS 信号
uchar non=0,t=0;
ulong S=0;                        //距离变量定义
ulong S1=0;
ulong S2=0;
ulong S3=0;
ulong S4=0;
uint time=0;                    //时间变量
uint timer=0;                        //延时基准变量

/************************************************************************/
                 void delay(uint k)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void delay1(uint j)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0;x<j;x++)
             for(y=0;y<120;y++);
}
void shansuo()
         {
                 P1_4=1;
                 delay(1);
                 P1_4=0;
                 delay(1);
         }
/************************************************************************/
void keyspeed(void)
{

         if(K2==0)                                           // 加速
         {
             delay1(10);
                 if(K2==0)
                 {

                         PWM_time--;
                 }
                 while(!K2);                           //松键检测
         }
         if(K3==0)                                           //减速
         {
             delay1(10);
                 if(K3==0)
                 {

                         PWM_time++;
                 }
                 while(!K3);
         }
}
void stop()                                //刹车
{
    IN1 = 0;
         IN2 = 0;
        IN3 = 0;
        IN4 = 0;
}
void go()                                //前进
{
    IN1 = 1;
         IN2 = 0;
        IN3 = 1;
        IN4 = 0;
}
void back()                                //后退
{
    IN1 = 0;
         IN2 = 1;
        IN3 = 0;
        IN4 = 1;
}
void leftgo()                                //左大转
{
    IN1 = 0;
         IN2 = 1;
        IN3 = 1;
        IN4 = 0;
}

void rightgo()                                //右大转
{
    IN1 = 1;
         IN2 = 0;
        IN3 = 0;
        IN4 = 1;
}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测距信号
   {
          TRIG=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InitUART(void)                 //串口中断初始化函数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00;                        //波特率不加倍
        TH1=0xfd;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9600的
        TL1=0xfd;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void Conut(void)                   //计算距离
        {
          while(!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1=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1=0;                                   //关闭计数
          time=TH1*256+TL1;                   //读取脉宽长度
          TH1=0;
          TL1=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

/************************************************************************/
void  COMM( void )
  {

                  push_val_left=23;          //舵机向左转90度
                  timer=0;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4000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2=S;

                  push_val_left=5;          //舵机向右转90度
                  timer=0;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4=S;

                  push_val_left=14;          //舵机归中
                  timer=0;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1=S;

          if((S2<50)||(S4<50)||(S1<50)) //只要左右各有距离小于,20CM小车后退
                  {
                  back();                   //后退
                  timer=0;
                  while(timer<=4000);
                  }
                  if((S2<50)&&(S4<50)&&(S1<50)) //只要左右各有距离小于,20CM小车后退
                  {
                  back();                   //后退
                  timer=0;
                  while(timer<=4000);
                  }

                  if(S2>S4)
                     {
                                rightgo();          //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小        右转
                        timer=0;
                        while(timer<=4000);
                     }
                       else
                     {
                       leftgo();                //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大        左转
                       timer=0;
                       while(timer<=4000);
                     }

}

/************************************************************************/
/*                    PWM调制舵机转速                                   */
/************************************************************************/
/*                    舵机调速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Servomoto(void)
{

    if(pwm_val_left <= push_val_left)
               Sevro_moto_pwm=1;
        else
               Sevro_moto_pwm=0;
        if(pwm_val_left>=100)
        pwm_val_left=0;

}
void keychange()                                  //按钮控制功能转换
{
     COM=0;
         if(K1==0)
         {
             delay1(10);
                 if(K1==0)
                 {
                     COM++;
                 }
                 while(!K1);
         }
         if(COM==4)
         COM=0;

}

/***************************************************/
///*TIMER1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0()interrupt 1
{

     TH0=(65536-100)/256;          //100US定时
         TL0=(65536-100)%256;
         timer++;                                  //定时器100US为准。在这个基础上延时
         pwm_val_left++;
         pwm_Servomoto();

         t++;
         if(t==5)                                                 //PWM调制左右电机速度
         {
             t=0;
                 non++;
         }
         if( non == PWM_time )
    {
             ENA = 1;
         ENB = 1;
    }
    if( non == connt )
    {
             non = 0;
         if( PWM_time != 0)
        {
             ENA = 0;
             ENB = 0;
        }
    }
}

void bizhang()                                                //避障功能
{
      if(timer>=1000)          //100MS检测启动检测一次         1000
           {
               timer=0;
                   StartModule(); //启动检测
           Conut();                  //计算距离
           if(S<=25)                  //距离小于30CM
                   {
                       stop();          //小车停止
                       COMM();                   //方向函数
                   }
                   else
                   if(S>25)                  //距离大于,30CM往前走
                   go();
//                   if(!A1)
//                   {
//                       SC();
//                           delay1(20);
//                           HT();
//                           delay1(300);
//                           SC();
//                           COMM();
//                   }
//                   if(!A2)
//                   {
//                       SC();
//                           delay1(20);
//                           HT();
//                           delay1(300);
//                           SC();
//                           COMM();
//                   }
           }

}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1()interrupt 3
{

}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函数
{
    unsigned char com;
    if(flag1==1)                                                                //判断能否执行
        {
        if(RI==1)
      P1_4=0;
            com=SBUF;                   //暂存接收到的数据
            RI=0;
        }

         switch(com)                                                 //接收到字符并要执行的功能
        {
            case 1: go();break;
            case 2: stop();break;
            case 3: leftgo();break;
            case 4: rightgo();break;
                case 5: back();break;
                case 6:        PWM_time--;break;
                case 7:        PWM_time++;break;
        }

}

        void main(void)
{

    IP=0x10;
        TMOD=0X11;
        TH0=(65536-100)/256;          //100US定时
        TL0=(65536-100)%256;
        TR0= 1;
        ET0= 1;
        EA = 1;
        connt = 20;                                                 //PWM的一个周期
    PWM_time = 15;                                         //调速,数值越大速度越慢
        delay(100);
        push_val_left=14;
        while(1)                       /*无限循环*/
        {
          shansuo();
          keyspeed();
          keychange();
          switch(COM)                                                 //接收到字符并要执行的功能
        {
            case 0:TH1=0;TL1=0;ET1= 1; bizhang();break;
            case 1:stop();InitUART();ET1= 0;flag1=1;while(1);break;
                default:break;
        }
        }
}

楼主:
有大佬可以帮帮我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