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单片机LCD1602整屏移动时遇到问题,显示的与预期不符

楼主:
为什么本来应该显示在第二行的句子显示到了第一行,而且本来应该显示16格结果只显示了8格?

#include "reg52.h"

#define LCD_DB P0
sbit LCD_EN = P2^7;
sbit LCD_RS = P2^6;
sbit LCD_RW = P2^5;

unsigned char T0RH = 0;
unsigned char T0RL = 0;
bit flag500ms = 0;

unsigned char code str1[] = "Hello CuiWencan";
unsigned char code str2[] = "I am your srevant";

void InitLCD();
void WaitReady();
void ConfigTimer(unsigned int ms);
void 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void 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void SetCurso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void 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char len);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index1 = 0;
        unsigned char index2 = 0;
        unsigned char j = 0;
        unsigned char k = 0;
        unsigned char pdata bufMove1[16+sizeof(str1)+16];
        unsigned char pdata bufMove2[16+sizeof(str2)+16];

        EA = 1;
        ConfigTimer(10);
        InitLCD();

        for(i = 0;i < 16;i++)
        {
                bufMove1[i] = ' ';
                bufMove2[i] = ' ';
        }
        for(j = 0;j<(sizeof(str1)-1);j++)
                bufMove1[16+j] = str1[j];
        for(k = 0;k<(sizeof(str2)-1);k++)
                bufMove2[16+k] = str2[k];
        for(i = (16+sizeof(str1)-1);i<sizeof(bufMove1);i++)
                bufMove1[i] = ' ';
        for(i = (16+sizeof(str2)-1);i<sizeof(bufMove2);i++)
                bufMove2[i] = ' ';
        while(1)
        {
                if(flag500ms)
                {
                         flag500ms = 0;
                        ShowStr(0,0,bufMove1+index1,16);
                        ShowStr(0,1,bufMove2+index2,16);
                        index1++;
                        index2++;
                        if(index1 >= (16+sizeof(str1)-1))
                        {
                                index1 = 0;
                        }
                        if(index2 >= (16+sizeof(str2)-1))
                        {
                                index2 = 0;
                        }
                }
        }
}

void ConfigTimer(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tmq;
        EA = 1;
        TMOD &= 0xf0;
        TMOD |= 0x01;
    tmq = (ms*(11059200/12))/1000;
        tmq = 65536 - tmq;
        T0RH = (unsigned char)(tmq>>8);
        T0RL = (unsigned char)(tmq);
        TH0 = T0RH;
        TL0 = T0RL;
        ET0 = 1;
        TR0 = 1;
}

void WaitReady()
{
        unsigned char sta;
        LCD_DB = 0xFF;
        LCD_RS = 0;
        LCD_RW = 1;
        do
        {
                LCD_EN = 1;
                sta = LCD_DB;
                LCD_EN = 0;
        }while(sta & 0x80);
}

void 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WaitRead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DB = cmd;
        LCD_EN = 1;
        LCD_EN = 0;
}

void 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WaitRead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DB = dat;
        LCD_EN = 1;
        LCD_EN = 0;
}

void SetCurso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
        if(y == 0)
                addr = 0x00 + x;
        else
                addr = 0x40 + x;
        WriteCmd(addr | 0xf0);
}

void 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char len)
{
        SetCursor(x,y);
        while(len--)
        {
                WriteDat(*str++);
        }
}

void InitLCD()
{
    WriteCmd(0x38); //16*2 显示,5*7 点阵,8 位数据接口
    WriteCmd(0x0C); //显示器开,光标关闭
    WriteCmd(0x06); //文字不动,地址自动+1
    WriteCmd(0x01); //清屏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tmr500ms = 0;

    TH0 = T0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0 = T0RL;
    tmr500ms++;
    if (tmr500ms >= 50)
    {
            tmr500ms = 0;
            flag500ms = 1;
    }
}

网友A(2021-10-09):
  for(i = 0;i < 16;i++)
        {
                bufMove1[i] = ' ';
                bufMove2[i] = ' ';
        }这部分也去掉,估计是位置已经超了

网友A:
把所有的16+sizeof(str1)+16改成8+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