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HC138 led点阵单板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1-10-03):
买了一个LED单板,原理摸索明白后,一直无法点亮,逐个测试发现单元板电路上HC138的使能脚的问题,相关电路如下,其中A是输入的行选择引脚,在这里如何使这个电路在HC138上正确使能?
求大佬解惑

网友A:
138资料可参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106965367 功能表要想138输出,引脚必须按表中的电平逻辑接好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要使HC138使能,应该同时使E1高电平,E2和E3低电平,缺一不可。

网友C:
你的接法是同时使能,如果要分别使能去掉反相器,这里毫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使HC138使能,应该同时使E1高电平,E2和E3低电平,缺一不可。

是这样的,我只画了单元板上这个有问题的电路,其他电路经测试都没有问题,主要是这个电路需要在运行时将U2的E3置低电平,我不知道如何控制能实现这个效果。

网友D:
搞清楚138的真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