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15单片机输入按下图是否可以?pc817光耦控制

楼主:
24V电源正接开关和一个5K电阻接入光耦1脚,2脚接地。3脚接IO口,4脚接单片机GND。
如果可以P2.3要设置为什么模式。

网友A(2021-10-04):
电路图可以使用,按符合元件参数设计即可,按图中元件参数计算大约只有4毫安左右电流,查光光耦符合?

网友B:
pc817集电极要加上拉电阻,P2.3要设置为高祖输入。

网友C:
可能电流不够,也把5K改为2K电耦输入端才能接通。但单片机IO口还是没有信号。

网友D:
设置为浮空输入也是可以的,但是集电极必须要加个上拉,可以用10k,不然会有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能电流不够,也把5K改为2K电耦输入端才能接通。但单片机IO口还是没有信号。

Datasheet里面哪个参数说电流不够的?你举出来让我也乐一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设置为浮空输入也是可以的,但是集电极必须要加个上拉,可以用10k,不然会有问题的

10k太大了,817的CTR是100%吧,留裕量按60%算,集电极上拉电阻应该是2.2k。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能电流不够,也把5K改为2K电耦输入端才能接通。但单片机IO口还是没有信号。

你的目的是什么? 闭合开关后,给P2.3 一个低电平信号么?

是的话,电路就这个样子,P2.3设置准双向模式就可以了。

看你说 光耦 12脚接地,那么看起来你也没打算隔离,这种情况下,其实用三级管就可以了,没必要光耦,如果可以高电平信号的话,连三级管都不需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的目的是什么? 闭合开关后,给P2.3 一个低电平信号么?

是的话,电路就这个样子,P2.3设置准双向 ...

光耦保护一下,这个电路也不贵。

死太惨我没用过,但是STM32的引脚如果没有注明是FT的话,超过VCC+0.7V一定会坏,接24V???你想什么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光耦保护一下,这个电路也不贵。

死太惨我没用过,但是STM32的引脚如果没有注明是FT的话,超过VCC+0.7 ...

IO口,只要设置高阻模式,200K接地,1M接24V, 接收高电平信号,绝对不会坏。

不是我想什么,是你以为什么。
别给电压吓坏了, 能击穿单片机的最终还是靠电流,只要电阻到位,区区24V根本不是事,电笔的原理知道么?人会导电,所以电笔会亮,为啥人没死?因为电阻到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IO口,只要设置高阻模式,200K接地,1M接24V, 接收高电平信号,绝对不会坏。

不是我想什么,是你以为 ...

算了吧,你见过几种单片机就敢信口开河?STM32的非FT引脚一般都是ADC输入,为了更加精确,根本就没有保护限幅电路,3.3V供电超过4V一定会烧掉该IO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算了吧,你见过几种单片机就敢信口开河?STM32的非FT引脚一般都是ADC输入,为了更加精确,根本就没有保护 ...

所以,24V 经1M电阻限流后 再200K电阻接地后,你烧一个非FT的引脚给我看看。
就如同你所说,不要以为见过几个单片机了,就知道什么叫 “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所以,24V 经1M电阻限流后 再200K电阻接地后,你烧一个非FT的引脚给我看看。
就如同你所说,不要以为见 ...

我可以告诉井底之蛙,接两个电阻一样会烧,烧IO口是可控硅闩锁效应,1M的电阻根本挡不住触发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可以告诉井底之蛙,接两个电阻一样会烧,烧IO口是可控硅闩锁效应,1M的电阻根本挡不住触发电流。

我可以告诉井壁的浮游,有200K电阻接地的前提下, 1M电阻所接 24V电压,对引脚产生的顺变电压不会超过4V, 所以,你以为的可控硅闩锁效应, 是不会发生的。
最后,触发电流,撇开所有一切不讲,光有1M电阻,就不会超过24uA, 所以压根不存在挡不住触发电流的问题。

网友G:
1、你提到了1脚、4脚等,就该在图中标注1、4脚、……
2、无需设置,上电初始设置正好符合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