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IC口OLED显示屏的高频干扰问题,DIY单片机控制的对讲机

楼主(2021-10-03):
    用对讲机核心模块DIY对讲机,用单片机控制,为了能实现对诸如频率,亚音,扰频,音量,声控等对讲机的各项功能的设置,用一块0.96吋的IIC口OLED做显示屏。一开始,非常顺利,通过编程,能实现所有功能,然后就花大量时间制作字模,OLED界面,什么开机画面,功能选择画面,然后美化,加效果,描字模画图片,编程编的不亦乐乎,然后自己画PCB板,某一个宝下单定做板子,焊接调试,眼看成功在即,出问题了。    调试的时候,是用杜邦线连接OLED,显示屏在一边荡浪着,显示正常,各项功能都正常,我觉得已经大功告成了,然后就把OLED焊接在板子上了,一开机,不是OLED黑屏就是按发射按钮对讲机没反应,无数遍检查电路,都是模块化的东西,直接电气连接,没发现问题,拆下OLED显示屏,再接上杜邦线,就一切OK,接了拆,拆了接,就是不能直接焊在板子上。

    我感觉这应该是高频干扰(409MHz),但限于我模拟电子知识有限,打键盘的手的动手能力有限,我猜想的解决方法就是加电感阻止高频,加电容旁路高频之类的,但在哪儿加,加几个皮法还是几个豪横(μH)就无能为力了。最后只能废弃带显示屏的方案,删除精心设计的字模画面数据,又改回只控制声音,频道方案,需要增加特殊功能的时候就改程序然后再烧进单片机里面去。

    想请问一下论坛里的大侠,我的推断正确吗?能给指点一个大概的解决方案吗?谢谢。

网友A:
做一下屏蔽吧,IIC口OLED显示屏应该没有高频干扰的,系统里面频率最高的是MCU的晶振

网友B:
首先要排除软件调度问题,其次硬件方面入手:
1、OLED模块独立供电。电源地线与主板用磁隔离;底部屏蔽+外框铁壳,并良好接地。
2、布局时,OLED模块远离RF、错开,或直接反面,屏蔽RF功率级输出电路,能4层板最好,并保留一层完整的地。
3、细调整RFPA的杂散、谐波。并控制RFPA的电流;

OLED 是动态扫描,有脉冲输出,RFPA也会有杂散功率会对周边干扰。特别是做产品时,这些不确定因素很 头疼,只能见招拆招。

楼主:
    谢谢大侠们的指点,当初做这个对讲机是因为在咸鱼上淘到几块很便宜的对讲机核心模块,接上电源,MIC,喇叭,串口,PTT就能使用,于是脑子一热就DIY了,一开始所有原件都是用杜邦线连接,编程调试后能和以前买的摩托罗拉对讲机通话了,就自学了PROTEL DXP 2004,自己画板子玩,只知道对讲机的大概原理,但画起来完全没有实战经验,原件摆放没有章法,走线,接地等都是直接选默认值,做单面板的时候,管脚位置经常搞反,做双面的时候封装属性没有选镜像,致使BOTTOM面的原件只有倒扣着焊在板子上才能连接正确。
    按照大侠的指点,我决定最后再画一块板子,按照高频,低频分开重新布局,OLED用锡纸包裹接地,独立电源太麻烦,考虑加个滤波电路。杂散,谐波没仪器测量,就忽略不计了。
    再次谢谢大侠的指导,这款对讲机算是做到头了,我发现OLED是个好东东,准备用四片这个和DS3231做一个大字体的时钟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