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64点阵单元板点亮问题

楼主:
玩一下LED点阵,买了单元板来试手, 原理弄差不多后用单片机一直无法点亮,后来测试引脚发现HC138有一个使能引脚电平不对,测量电路发现该引脚的电路如图所示,我有点弄不懂,这种电路,如何使板子正常点亮,其他引脚测试都没有问题,就没有画, 求大神解惑这个电路,或者驱动方式。

谢谢

点不亮的引脚

点不亮的引脚

网友A(2022-05-24):
我也买了这样的两块板,开始也点不亮;最后把U1A的2脚与U1B的3脚,直接连通,不要电容和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B(2021-10-04):
引用 网友C:
单元板多少瓦的? 具体请提供下实物接线图,并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测下时序是否正确?

我购买的是一个单元板,检测后除了图上画的电路,其它时序都正确,因此想知道在图中的电路,如何能使得U2的E3为低电平输入,现在通电后一直是高电平不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U3,U2的E3口在A口没有脉冲输入的时候肯定为高电平,所以重点是看A的信号是否正常,只要这个信号正常 ...

谢谢,再麻烦请问 这个A口有什么样的输入情况下能使得U2的E3是低电平?

网友C:
任何74HC系列芯片输入阻抗高,输入引脚严禁悬空,否则会受到电磁干扰导致出错,严重会被静电击穿。

网友E:
要使HC138使能,应该同时使E1高电平,E2和E3低电平,缺一不可。

网友D:
没看到U3,U2的E3口在A口没有脉冲输入的时候肯定为高电平,所以重点是看A的信号是否正常,只要这个信号正常了,后面的检查就简单了

网友C:
单元板多少瓦的? 具体请提供下实物接线图,并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测下时序是否正确?

网友B:
现在是通电后,U2的E3口输入高电平,U3的E1输入低电平,使得U2和U3都不工作,如何控制使电平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