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侠能分享一个现成的蓝牙APP,可以配置波特率为2400?

楼主(2021-10-04):
(无正文)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你是要输入定时器,方式,THTL然后得出代码的我有个51单片机助手。如果你是要用来连接蓝牙模块随便找个蓝牙串口助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你是要输入定时器,方式,THTL然后得出代码的我有个51单片机助手。如果你是要用来连 ...

我是要一款蓝牙APP,单片机发送数据给蓝牙APP,这个蓝牙APP波特率要配置2400通信

网友B:
实在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你所说APP, 到底指什么?

按你说的波特率为2400, 那么就是要把蓝牙做串口, 而蓝牙做串口,是需要硬件支持的。
举个简单例子,如果在电脑上,插入一个usb蓝牙,此时只要打开 Bluetooth-suit , 可以清晰看到哪些功能可用,比如音频,文件,串口等等。只要串口可用,那么就能直接设置波特率。所以,你说的APP设置波特率到底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你所说APP, 到底指什么?

我是要一款蓝牙APP,单片机发送数据给蓝牙APP,这个蓝牙APP波特率要配置2400通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要一款蓝牙APP,单片机发送数据给蓝牙APP,这个蓝牙APP波特率要配置2400通信

所以我才问你你说的 APP 到底指什么?字面上理解,APP应该是“应用”,我现在只能猜测以下两种可能。

如果是电脑上用,那么一般 bluetooth- suit 就能搞定,不需要额外的应用。

如果是手机或平板上用,那么,你可以尝试一下 “蓝牙调试器” 这个手机应用,他主要是负责通过手机蓝牙和外部硬件连接调试用的,你可以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东西。

其他的可能,暂时还想不出来,哪天想出来再给你补充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要一款蓝牙APP,单片机发送数据给蓝牙APP,这个蓝牙APP波特率要配置2400通信

最后,介于你说波特率2400,我就再次补充一下,使用蓝牙串行通讯是需要硬件支持的(或者说驱动支持的)。就我所知,现在大多数智能手机上自带的蓝牙,是不支持串行通讯只支持局域网通讯的,以前功能机的时候大多蓝牙到是都支持串行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介于你说波特率2400,我就再次补充一下,使用蓝牙串行通讯是需要硬件支持的(或者说驱动支持的)。 ...

我的意思就是手机APP连接蓝牙模块,这个波特率可以自己设置,一般波特率默认9600,我需要一款可以设置波特率的APP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手机APP连接蓝牙模块,这个波特率可以自己设置,一般波特率默认9600,我需要一款可以设置波 ...

手机和蓝牙模块通信用的是2.4GHZ的频率,和波特率无关,波特率是蓝牙模块和mcu通信时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手机APP连接蓝牙模块,这个波特率可以自己设置,一般波特率默认9600,我需要一款可以设置波 ...

我还是那句话,蓝牙的串行通讯,是需要硬件驱动支持的。
是驱动控制的,不是APP控制的。

以前的诺基亚手机,只要和电脑蓝牙连接成功,就可以在手机的蓝牙设置里面设置波特率。
但是现在的智能手机,好像直接阉割了这个功能,你可以看看把手机和电脑蓝牙连接,你电脑端的Blue-tooth suit 里面,有没有串口功能出现,控制面板里面有没有发现新硬件,新的串口出来?没有的话,说明你手机根本不支持蓝牙串行通信,那么你压根不需要琢磨多少波特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和蓝牙模块通信用的是2.4GHZ的频率,和波特率无关,波特率是蓝牙模块和mcu通信时用的

感谢指导,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那句话,蓝牙的串行通讯,是需要硬件驱动支持的。
是驱动控制的,不是APP控制的。

好的,感谢指导

网友C:
我一直用蓝牙串口App,没看到有改波特率的地方。不过,你可以用AT指令改HC05之类模块的波特率。百度一下hc05的AT指令就知道怎么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用蓝牙串口App,没看到有改波特率的地方。不过,你可以用AT指令改HC05之类模块的波特率。百度一下hc0 ...

好的,明白了,感谢指导

楼主:
这个项目已经做出来,太感谢大家的指导,再次感谢dzc3458,他给的解决方案,一针见血,说明白问题所在,太感谢了。手机和蓝牙模块通信用的是2.4GHZ的频率,和波特率无关,波特率是蓝牙模块和mcu通信时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和蓝牙模块通信用的是2.4GHZ的频率,和波特率无关,波特率是蓝牙模块和mcu通信时用的

太感谢了,问题按你说的方案已经解决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