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使用delay让led灯闪烁后,数码管也跟着闪烁怎么解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10-04):
难道数码管是动态扫描的?贴出电路图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数码管是动态扫描的?贴出电路图来。

网友C:
把数码管放进定时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数码管是动态扫描的?贴出电路图来。

是动态扫描的

网友A:
那就把扫描放定时器中断里面去。

网友D:
尽量少用或不用delay,多用定时器中断。

网友E:
在 c 程序中使用延迟会影响所有进程。 尽量使用中断来控制LED,这样7段LED就不会受到影响。

网友F:
不好的延时
while(1)
{
P10 = !P10;
delay(500);
}

比较好的延时
while(1)
{
if(delay++>5000)
{
delay = 0;
P10 = !P10;
}
}

网友G:
动态扫描要有刷新频率,低了不行,最好用定时中断

网友H:
很多例程害死人啊